请教关于亚拓GP780设置 金鱼尾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1-08-10):
今天刚收到亚拓3GX无副翼系统,安装过程中十字盘设定一切正常,到了尾舵设定时遇到为题了,发现怎么调感度尾舵的修正速度都是一样,感度0到100尾舵没有修正速度的变化,非锁尾感度下尾舵也不回中,大家是这样吗?后来看到论坛说调整大小飞机和延迟,这个延迟0~100也太笼统了,把飞机拿在手里,尾巴朝上拿着,刚转起来时还行,手一摆尾巴就开始摆个不停,悬停也是这样,感度和延迟都调了,没有反应啊,而且自旋时还感觉尾巴很肉,一点都不利索,大家帮忙看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你是不是插错插头了?

网友:
其实調机也很重要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先用传统接线方法排除了3GX的问题就是用附赠的彩虹线连接不带卫星的JR接收器,后发现感度调节能识别,后来发3GX上没有感度连线,就抱着试一下的方法把遥控器里的感度输出改了就OK了,希望我的问题能够帮助到各位模友们;遥控器JR dsx7 按住 下键和设定键开机 进入系统模式 选择INPUT SELECT输入菜单 把里面的 AUX2对应的选项改为GYRO SYS:当做陀螺仪感度切换用的动作舵使用,GRAR 就不用干她了,设什么无所谓,总之我这样设定现在陀螺仪认到感度了,希望没有其他问题出现。

网友:
到底780还是3gx  标题党》?

网友(2011-09-11):
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