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装260MG求教

楼主(2011-08-10):
原先用的MD933感觉翻3D很肉,改装260后更肉了,螺距+ -11度,油门100%直线,十字盘混控全部85,为什么这么肉捏????

网友:
260速度就是慢一拍,我也是这感觉

网友:
是不是手打舵机打慢了?还是控的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A:
电机 电池不行事 循环螺距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 电池不行事 循环螺距过大

同意电机、电池不行~
循环螺距则影响不大~

网友:
我的也是   我没什么感觉

网友:
260比933速度要慢一点点点点点…就0.0几秒而已!

网友:
1、去掉平衡锤。
2、换碳纤副翼。
3、增加循环螺距。
4、提高3D油门曲线。
5、用35C电池。

网友:
我的450用260MG钢钢的
LZ检查下设置,看看BEC有没有足够的电流供给

楼主:
没必要用35C电池吧

网友:
电池换亚拓40C,电机换天蝎,电调换凤凰,旋翼头换PRO,螺距正负12度,循环螺距最大,改无副翼,换5A的UBEC,不暴的话来找我

网友:
933本来就比MG90慢不是一点,260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1. 滚转速率跟舵机速度有什么关系,你无论花0.05S还是0.12S,最后舵机输出量一样啊

2. 跟动力有什么关系,无副翼的飞机,动力就算很弱,一个跟头也能翻过去。

3. UBEC,这不是更扯蛋了么,还是舵机速度,速度快也就是比人家早0.02S起翻,翻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么

    LZ看一下转速,转速越高,舵效越强,不知道你的配置,先把油门曲线到100%,不行就再把小齿加一个T

第二,副厂的副翼片比原厂的还重,换轻的会更灵敏

第三,加大循环螺距,差不多就行了,看看在副螺距最大的时候,斜盘有没有碰到东西

网友:
某人说的是对的 直接减轻副翼重量 反映速度瞬间就上去了~~
设备上确实也有影响 但是不是很大 可以无视~

网友:
调整dr ext,这是不是就是ls各位说的循环螺距。

网友:
循环螺距  什么意思

网友:
绝对不是舵机慢  我的260MG  用的MB 可以调的超级灵活~~~

网友:
 不正规的解释, 循环螺距 就是副翼或者升降舵的大小 , 反映在大桨上就是螺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