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们帮参谋一下这个配置能否飞起来

楼主(2011-08-11):
KT板制作了一个像真F18后推机(KT板无翼型),起飞重量622克。机长1.1米,翼展0.72米。配置XXD40A电调,XXD2212
电机
(KV2200),9克辉盛
舵机
3颗,格式2200毫安
电池
20C。手头只有8060和8040的桨,打算把桨剪短。请问我剪哪根桨,剪成多长?这个配置能否飞起来呢?老鸟们请帮我参谋一下,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桨的直径最好不超过6.5英寸,电池貌似大了,散热良好1800mah20c即可
另外xxd40a有点悬,最好多进行几次地面试车

网友B:
飞得快的话 用8060 慢飞用8040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种电机我用过,装7035桨都很危险,转速过高可能破桨 ,8寸桨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lz在高原上飞,8寸桨勉强可以用。当然,高原上不换桨也能飞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