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1.2的上打5个孔,请问有什么高效的钻孔方法

楼主(2011-08-11):
304不锈钢1.2的上打5个孔,请问有什么高效的钻孔方法

楼主:
304不锈钢1.2的上打直径5个的孔,请问有什么高效的钻孔方法、上面少打几个字。

网友:
这样发帖该打pp.

网友:
孔少用正宗上工钻头或钴钻头磨好了钻就行了,转速不要太高,注意冷却,孔多上冲床.

网友A:
用激光吧,1.2的孔不是那么好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激光吧,1.2的孔不是那么好钻的。

讨厌!没看清楚别瞎回答!是1.2的板,5mm直径的孔

网友:
5个1.2的孔钻头随便打,50个你可以考虑用激光

网友:
看错,1.2的板5的孔那个慢速很快就打好

网友:
第一方法:钻

网友:
你要打多大的孔?

网友:
楼主的普通话没学好,我翻译一下

在材料为304不锈钢、厚度为1.2MM的钢板上,打直径为5MM的孔,用什么方法效率高?

我认为,数量少就钻,数量多就冲;激光、水切割啥的我没见过,不敢瞎说

网友:
钻也要好点的钻头  ,便宜的钻不动, 不锈钢很硬的
多的话冲压 ,不太多的话水切割  , 很少的话钻,

网友:
买好钻头,低速高扭钻,打空是没问题的

网友:
打空前,样冲是不可少的

网友:
买个不锈钢钻。慢慢钻就好了

网友:
很容易的,钻的不多就买普通的高速钢的麻花钻,钻的多就要买含钴的不锈钢专用的钻头。钻头要磨成3尖的,就是薄板钻。还有问题就QQ:32668093。

网友:
5mm的,用硬质合金钻头,高速,喀嚓喀嚓的几下就好了

网友:
低速高扭钻,1.2MM厚的板不知变形成啥样了

网友B:
建议:直接找个钢钉,两层密度板夹好留上5mm的孔,定好位置锤子一下一个!!

网友:
304不锈钢通常出厂态不是很硬的,但是容易产生加工硬化。钻不锈钢要低速大进给,让第二圈切口越过硬化层,最好加水性冷却液(冷却与减摩性都要好的),1.2毫米比较薄,容易破坏孔圈外观,所以要磨成三尖钻样式的。如果量不大普通高速钢钻头使用手电钻是可以完成切削的,但是如果量大建议使用高钴钻或者上硬质合金钻头,虽然初次采购成本较高,但是均摊下来单孔加工成本会低很多。

网友:
你经验不够啊...这个没啥难度...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打出来的孔不圆.如果钻头没磨好的话

网友:
呵呵。韩国YG钻头。。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找个钢钉,两层密度板夹好留上5mm的孔,定好位置锤子一下一个!!

兄弟,你这是直罗锅不管死活。

网友:
薄板,用高钴的二刃铣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