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你们是怎样给脚架做减震的?

楼主(2011-08-11):
升级件到了,装好架子后,不知道 这样才能做好脚架减震,x450的很好做把原来最下面的尼龙柱中穿个50mm的固定翼轮子,减震效果非常好,但pro没有可以安装的位置和安装孔,要装轮子只能去掉原装脚架,自己diy脚架,不知道机油们,你们是怎样做减震的??如果做了,麻烦上下图。

网友A:
也装x650v脚架算了

楼主:
v的脚架,不好装吧,pro的底板那么脆弱

网友B:
450P的架子很结实 我撞了4、5次,撞树、撞电线杆、还和水泥地亲密接触,架子什么事都没有,就桨断了

网友C:
我的也是 坏了 3个浆 机架没有事。。。就是怕 震松了 螺丝之类的东西。。

网友:
 不用做什么减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