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支青队长,有刷电机如何维修?

楼主(2011-08-11):
手头有一个有刷电机,刚开始通电能转动,转了一会就看到电机冒着白烟,赶紧断电。检查了一下,发现时电源正极碰到了电机外壳,有热缩管绝缘,又看到电刷接触的铜片有些发黑,用镊子刮干净后再通电就不转了,是怎么回事?
应该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有一个有刷电机,刚开始通电能转动,转了一会就看到电机冒着白烟,赶紧断电。检查了一下,发现时电源正极碰到了电机外壳,有热缩管绝缘,又看到电刷接触的铜片有些发黑,用镊子刮干净后再通电就不转了,是怎么回 ...

请拍片上来看看。

楼主:
相机不够像素,图片的清晰度不够。

内转子电机,相机清晰度不够,图片有点模糊

内转子电机,相机清晰度不够,图片有点模糊

内转子电机,相机清晰度不够,图片有点模糊

内转子电机,相机清晰度不够,图片有点模糊

内转子电机,相机清晰度不够,图片有点模糊

内转子电机,相机清晰度不够,图片有点模糊

楼主:
我用万用表点了一下中间转子三组线的铜片,发现有其中两组短路了,这样是什么问题?
是导致电机不转的原因么?

网友:
这种电机修也比较容易,不过修好后你要检查是什么原因烧坏的,是否电压不对烧坏?

楼主:
要拆开修理么?电压应该没有接错,用的就是11.1V的锂电池(5号电池大小的)供电,我换成3S 2200MA的电池试了一下,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又试了一下,只有当电刷刚好接在短路(就是电阻很小的)的两组铜片上时,电机可以转。其他时候都转不了。
还有就是电源反着接的时候,电机也不转,只是会抽搐。
这里有个疑问,电机的电源正接和反接时,相对应的电机是不是正传和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