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尾巴锁住了,但是不利索

楼主(2011-08-11):
我的PRO尾巴锁住了,但是不利索
我飞普通模式还行,尾巴指那打哪儿!
到3D模式了
尾巴瞬间挺住 有点小摆动 左右晃动一下
感度高的话 我调低了也是抖啊
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找了N天原因了!无结果啊

网友:
我感觉我的也是有点不利索!

网友:
检查尾巴顺滑怎么样

网友:
调下桨距

网友:
陀螺能调舵机延迟的话调一下舵机延迟

网友A:
前几天给朋友治疗同样的鸡。换掉整个尾变矩痊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朋友治疗同样的鸡。换掉整个尾变矩痊愈。

是不是换完尾推和尾翼?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朋友治疗同样的鸡。换掉整个尾变矩痊愈。

牛哥 把尾推变距的部分全换了 就好了么?
我回去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