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机换向

楼主(2011-08-11):
可看到您的贴子!我有775大功率
电机
,安装1.6米船,不想用电调,一直想用继电器来换向,但不懂电路。不知怎样接!请老师帮忙画个草图,标一些所用的规格!谢谢!!!

网友A:
两个继电器 再做个简单的互锁电路就可以换向了

网友B:
两继电器的公共端接电机两端,两个继电器的常闭点接一块接电源一极,常开点接一块接另一极,不需要互锁,只在继电器不坏,是不会发生短路的,线圈接控制,一正一反,同时给电,同时失电,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