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轴可以阴刻吗?

楼主(2011-08-11):
雕刻机买了有一段时间了,但A轴一直没怎么用。现在有一个东西要雕刻,需要在A轴上刻几个字,应该是用阴刻吧,请问各位大侠,可以刻吗?用什么方法可以呢?

网友:
不懂这个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买了有一段时间了,但A轴一直没怎么用。现在有一个东西要雕刻,需要在A轴上刻几个字,应该是用阴刻吧,请问各位大侠,可以刻吗?用什么方法可以呢?

你买了雕刻机,又有A轴,又在坛里有一段时间,我好羡慕!不知你是准备展示一下用旋转轴雕阴刻东西,还是真的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不可以”这种提问与问车床可不可以车圆柱体,有什么区别。可能是你提问的没有表达清楚,也可能我理解错了。

楼主:
多谢老大 的回答,我是真不知道怎么用,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我用artcam生成的刀路都是浮雕的,今天查了一下术语,好像叫阳刻,我就是想在圆柱上刻几个字,就是只刻有字段地方,其它地方不动。呵呵,虽然买了雕刻机,但基本上还属于菜鸟阶段。也许描述的不对,请各位老大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大 的回答,我是真不知道怎么用,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我用artcam生成的刀路都是浮雕的,今天查了一下术语,好像叫阳刻,我就是想在圆柱上刻几个字,就是只刻有字段地方,其它地方不动。呵呵,虽然买了雕刻机 ...

既然你陈恳的表示真的不懂,我收回前面的话,雕刻机A轴是可以雕阴刻的,只是你可能在做刀路时的问题,你想像一下,Y轴与A轴的相同性,把雕在平面上的Y轴卷起来不就是与A轴同样的结果吗?其他2轴可以不用变化。

网友:
LZ能不能透露你买的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呢?请PM..谢谢.

楼主:
谢谢老大的回复。搞定了。原来是选刀具的时候选的太大了,原先一直是仿真的时候雕出来就是一个平面,没搞太明白。被he老大给喝醒了,仔细又试了几次,发现原来是个低级错误。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的回复。搞定了。原来是选刀具的时候选的太大了,原先一直是仿真的时候雕出来就是一个平面,没搞太明白。被he老大给喝醒了,仔细又试了几次,发现原来是个低级错误。再次表示感谢。

 ,谈谈经验,让大家学学,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