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D00(旋翼头、十字盘、杂交尾舵等改装)120D02玩家乱进(打造更耐炸的D02)

楼主(2011-08-11):
看到论坛贴图的MH新款2MM横轴旋翼头,寂寞难耐牙!哈哈,没米的O痛定思痛决定DIY壹个

接收:2616V(源自花磕尔M120)

控:2801PRO

电鸡:HP08V2 1S 配 20T齿轮

旋翼头:EP100STD 旋翼组件 改 2MM 外丝横轴

改装的 十字盘 与 相位器剪形臂

MH(尾推滑块 及 尾旋翼夹)

弹性脚架

楼主:
不是幻觉  不用怀疑……可以飞……感觉不错!

楼主:
旋翼头改装

方案1:

EP100STD 旋翼头中联与主轴对接处直径3MM

找一根长0.8CM左右 内径2MM 外径3MM 铜套 插入 STD 旋翼头中联主轴对接处…并在铜套上钻眼便于主轴固定插销插入

方案2:

偷懒法   看图

4#6S中联(花磕尔已经开好孔了)下段打磨吓 插入 STD 旋翼头中联主轴对接处 结合处锯断

===================================================

尾舵鸡代换

买个3.6G舵鸡 越便宜越好 当然 要能更换齿轮组的那种喔!

然后把原厂尾舵鸡的控制板替换进去

接收鸡(2616V)控制面板 RUDD.EXT 拨到11点钟方向 控里面的感度调到70%

替换的舵鸡 飞飞 航线,旋停什么的不会有问题!

===================================================

4G3金属十字盘 + 相位器剪形臂 改装 看这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8631

网友:
窜的好快!

网友A:
哈哈,我之前的想法,终于被lz实现了。当初萌发这个改装的念头,但没有往下跟进,因为手头的旋翼头是金属的,太重。不过我们现在除了用了mh的2mm横轴头,还用了更nb的主轴,爽死了。。。。。

网友A:
lz的这个方案,可以将上球头改成100的扣,耐磨且便宜奥。

网友B:
十字盘球头好像还是很杯具

网友A:
这是个改装的十字盘,全金属的,我应该没有看错。

网友:
改得挺给力!

网友C:
华科尔V100D03BL的塑料旋翼头和其它型号不同,内部样子改了,看来可以使用2mm横轴,只是原装1.5mm横轴的主桨夹没改款,只能自己找适合2mm横轴的主桨夹。不过旋翼头的H型相位器不耐摔,可以找辉盛9克舵机的舵机臂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之前的想法,终于被lz实现了。当初萌发这个改装的念头,但没有往下跟进,因为手头的旋翼头是金属的,太重。不过我们现在除了用了mh的2mm横轴头,还用了更nb的主轴,爽死了。。。。。

有想法就要努力去实现

主轴O用自飞的D02加硬主轴

引用 网友A:
lz的这个方案,可以将上球头改成100的扣,耐磨且便宜奥。

等有空装上试试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改装的十字盘,全金属的,我应该没有看错。

应改看过O以前的十字盘改装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球头好像还是很杯具

已经改装过

原厂十字盘滴雀杯具,豆腐般的不耐炸,这个担心恨正常!

4G3金属十字盘 + 相位器剪形臂 改装 看这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86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V100D03BL的塑料旋翼头和其它型号不同,内部样子改了,看来可以使用2mm横轴,只是原装1.5mm横轴的主桨夹没改款,只能自己找适合2mm横轴的主桨夹。不过旋翼头的H型相位器不耐摔,可以找辉盛9克舵机的舵机臂DIY。 ...

图片看过了 3Q 等折腾 100D03 时试试 不过感觉还是用 EP100STD 旋翼头组改方便些

网友:
直接上3mm主轴吧!找个合适的斜盘去。。。

网友:
另外头大脚轻!

楼主:
回复 网友D:

3MM主轴  想让电鸡缺钙牙

120系列用 2MM横轴 2MM主轴 整体性能灰常不错鸟

其实头部不重,现在改动的配置恨好,飞起来恨爽

网友A:
我们已经用3mm的主轴了,绝对完美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3MM主轴  想让电鸡缺钙牙

120系列用 2MM横轴 2MM主轴 整体性能灰常不错鸟

其实头部不重,现在改动的配置恨好,飞起来恨爽

呵呵爽飞就好!那我就不说3mm主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已经用3mm的主轴了,绝对完美方案。。。。。。。。

上裸图瞧瞧晒……我们?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