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8-11):
我是新手,想做一条电动船,手上有普通
遥控器
(开关型),
电池
(镉镍),桨什么的都有了,现在就差
舵机
,我在这里弱弱的问一下,普通的舵机能不能直接上直流电,就是说没有控制器直接接直流电,舵机会不会工作?如果工作是个什么状态?然后会不会自动回中?我是新手对这些都不懂。

网友A:
开关型 搞不了事滴 弄个便宜的蓝宇控好了 几十块钱

楼主:
如果新买控的话又要买电调之类的麻烦,而且金钱也不允许,就这现成的搞搞就行。
想到一个办法,搞个便宜点的舵机,把电路拆了直接接电机,呵呵

网友B:
开关型遥控器怎么控制尾舵方向啊?而且不是比例遥控,根本没法用

网友C:
遥控器也没有,有舵机也没用,既然是开关遥控器,转弯就用遥控车那样的原理行了

楼主:
呵呵,舵机电机直接了,而且把舵机改成360度的,就是转弯的问题比较严重,转不好,再想想办法搞个回中的设置。。

网友D:
直接买个直流有刷接电池不就好了?何必花钱买舵机?

楼主:
没舵机怎么转弯啊?而且我的是开关型遥控,有刷电调也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