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9257 80起落不到就挂掉了。。。。。现在用辉盛9G。。。

楼主(2011-08-11):
最近基本都在自悬悬停。。。从起飞到落地不停的转,是不是这样很伤舵机啊。每天6-9快电。。。。
舵机挂的比较突然,正在转圈呢,尾巴突然就开始抽,赶紧降落。。。第一下打舵有反应,第二下就没反应了。 无炸鸡记录。。
用模拟舵机感度要比数码的低好多哦。。要不然会抽。。。有点温飘。。其他还好陀螺仪是GP750。。。。等会把9257拆开研究研究。。

F记的 9257能用多少个起落??

网友A:
内容这样都不炸,高手

楼主:
。。GS9257是塑料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这样都不炸,高手
我一般都是离地50CM左右悬停,一般都30.。。。。。

网友:
我的GS9257也是一个月就挂了,我可没练自旋!

网友:
正品9257应该比飞机寿命还长,不过好像9257也有假货

网友:
我的60起落自旋。已换成正版S9257

网友:
我的9650用了3年多了。。。机子飞坏3台了

楼主:
 看来还是要买F的舵机啊。。。。长寿。。。。

网友:
还是FUTABA的放心

网友:
正品的几千个起落没问题的

网友:
还是用正版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离地50CM左右悬停,一般都30.。。。。。

30cm不停转都不炸机,果然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cm不停转都不炸机,果然是高手
。。是新新手。。。苦练基本功来着。。。高度低了 有意外比较容易快速降落!

网友:
电机挂了,换个电机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我的8910a+差不多500个起落了还没有坏

网友:
我的GS9257 也很短寿~ 10个起落就坏了  和LZ情况一样  应该电机的电刷磨断了   这舵机要注意使用温度 精度还可以  就是空心杯电机太差

网友:
用DS520飘过

楼主:
确认是电刷磨掉了。。。淘宝一个电机要45.。。。。太悲剧了。。。不如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