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集合!!

楼主(2011-08-11):
经过改装后估计可以用作涡喷的轴承。

网友:
刚性也太小了吧

我是菜鸟   问下 外层是磁铁吗 内部的轴转动起来 切割磁感线不会发电吗?

楼主:
里外都有磁性  应该不存在发电的问题
网上收集的图片
最好分析一下可行性?
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
一震动就要偏心,桨叶不扫才怪!!不适合做涡喷轴承

网友:
这做涡喷轴 开玩笑

网友:
高温会退磁的

网友:
涡喷的轴 ,几公斤的推力你怎么传递?

网友:
创意比较好

楼主:
有磁浮轴承

只是就是这种原理

网友:
先别说高温退不退磁,就单靠那点磁力去固定几万转至十几万转的轴,完全不靠谱!涡喷转起来高频振动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2011-09-12):
OP军队里有这样设计的好象!还要加角接触!

网友(2011-10-28):
有了幻想 才有了开始

网友:
磁场不够稳定那轴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