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朋友指点下,G2的USB狗能不能玩G3

楼主(2011-08-11):
如题。等待中

网友A:
是原廠的 G2 USB 搖桿嗎 還是加密狗 ?

楼主:
华科尔2801pro,加一根带G2U盘的音频线

网友A:
华科尔2801pro 是沒差 主要是你那個 加一根带G2U盘的加密狗
是否能傳的貼圖 ?
他的光碟 是否有說明文件呢?
G3 或許可以使用 外掛搖桿程式 Emul 但是 你必須要有 G3模擬 / 序號 / Em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