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严重抖舵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11-08-11):
舵机严重抖舵(基本不能停在一个点上),我用酒精洗了电位器也没用,这是什么故障引起的?这样的舵机还有救嘛?

网友:
同问我的是410M 刚刚拆了 很郁闷的问题和帕金森一样

网友:
换控换接收换电池试试

网友:
固朗的590?

楼主:
LS的说的对,是GL的N590,LS的LS,应该不用换了,因为我换了261舵机上去就好的很,应该是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A:
从图中看,这个舵机应该是数字舵机,这个舵机严重抖舵应该是由软件和电位器共同引起的,因为程序员在调试程序时用的估计是新舵机,所以当时能行,但舵机工作一些时间后由于电位器上碳膜磨损了导致碳膜的线性度和阻值发生了变化(写程序的人没有考虑到碳膜线性度和阻值会变化),这时就产生抖舵现象。换个电位器也许能解决抖舵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一个65mg也开始抖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这个舵机应该是数字舵机,这个舵机严重抖舵应该是由软件和电位器共同引起的,因为程序员在调试程序时用的估计是新舵机,所以当时能行,但舵机工作一些时间后由于电位器上碳膜磨损了导致碳膜的线性度和阻值 ...

挺专业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这个舵机应该是数字舵机,这个舵机严重抖舵应该是由软件和电位器共同引起的,因为程序员在调试程序时用的估计是新舵机,所以当时能行,但舵机工作一些时间后由于电位器上碳膜磨损了导致碳膜的线性度和阻值 ...

真的吗?

网友:
电位器碳膜的磨损无法修复的,换个电位器一般就好了,洗不解决问题的

楼主:
换,哪怕为了修这舵机花了上百了,为了折腾,换

网友B:
如果舵机电位器能像鼠标那样用微型编码器代替就好了,0磨损哦

网友C:
滑动针脚扒拉几下,让它更贴紧碳膜

网友:
同型的舵机昨天高溫下连续2块电突然烧掉炸机,刚換不到1个月只飞不到20块电,590永不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动针脚扒拉几下,让它更贴紧碳膜

扒拉N下了,没用,已经要了新的电位器了(富他爸9257电位器30元),过两天到了装上试试,如果还抖.........................直接进垃圾桶

网友:
神马舵机

楼主:
报告:换了30元的电位器后,舵机运行一切正常。。。。。。。这次为了修好N590舵机费用:45元电机一个+30元电位器一个+26元两次运费(开始以为不用换电位器)倒是以为烧了的YT35A电调要修N多钱的,结果10块买了两个加速管直接搞定

网友:
要么是遥控器电位器故障了 要么是舵机电位器挂了````

网友D:
用6B 铅笔的碳粉, 弄到碳膜上,论坛有人试过修复抖舵的65m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6B 铅笔的碳粉, 弄到碳膜上,论坛有人试过修复抖舵的65mg

这是厂家机密吗,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舵机电位器能像鼠标那样用微型编码器代替就好了,0磨损哦

这种舵机好像已经有了,网上应该能找得到。我记得在哪里看过,一时找不到了。

网友:
磁编码舵机

找到了,磁编码舵机

网友:
磁编码舵机

参数

网友:
返厂或直接换新才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