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R11的螺母

楼主(2011-08-11):
机器是组装完成了.但今天准备试主轴,但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ER11夹头装上螺母之后刀头就偏了.面且用眼睛就能看得到偏了.而后我就看了er螺母,发现螺母里面有一个圈不同心.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是夹头 内锥度问题

网友A:
额,其实我想说:你去退货吧。
(我是不是太坏了?)

网友:
螺母没问题
弹性夹头坏了

网友B:
你是第n个人 问这个问题了 呵呵
是先把弹簧卡 压紧螺母里 在把刀装上  在把螺母拧在 刀杆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一个是主轴原配的.螺母上面还钻了两个孔(也许是动平衡).里面有个台阶内圈很明显的不同心.接着我又去看一个一年前买的螺母发现也还是不同心.我觉得奇怪了.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希望我这贴能给后面的人提个醒!

网友:
楼主比较幸运  很勤快来这问一下
好几个兄弟 都把里面的偏心给车掉了 悲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是主轴原配的.螺母上面还钻了两个孔(也许是动平衡).里面有个台阶内圈很明显的不同心.接着我又去看一个一年前买的螺母发现也还是不同心.我觉得奇怪了.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希望我这贴能给后面的人提个醒!

提这个问题的人真多啊 我都看到不下10个人了 哈哈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 我都说明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先把弹簧卡 压紧那个偏心的台阶里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第n个人 问这个问题了 呵呵
是先把弹簧卡 压紧螺母里 在把刀装上  在把螺母拧在 刀杆上

看了两个螺母都是这样.我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厂家故意这样做的.但不明白为什么?所以特来问问.但在网上还真不知道怎么来搜!我后面就是这样操作的.效果好很多了.最主要现在连百分表还没有!所以心里才带着疑问!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机器太让人操碎了心.事情还有好多没完!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又见到同样的提问 ,想DIY平时多在坛子里冲冲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其实我想说:你去退货吧。
(我是不是太坏了?)

网友:
螺母偏心是正常

网友:
这和人品绝对无关,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 我是信了。。。。。。

网友:
第一次使用ER夹头的时候,都犯这个毛病

网友C:
开始对ER20螺母内偏心孔也很纳闷,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在拆下螺母后使弹簧夹还留在螺母里不掉出来的作用,要拿出弹簧夹只要在弹簧夹的尾部往径向掰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对ER20螺母内偏心孔也很纳闷,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在拆下螺母后使弹簧夹还留在螺母里不掉出来的作用,要拿出弹簧夹只要在弹簧夹的尾部往径向掰一下就出来了.

是这样说的?是不是不同心,具有自紧能力,所以才这么搞的?

网友:
楼上,也许你说得是对的,但我还在初级水平,只能理解初级的东西.

网友D:
回楼上:是为了能够拔出er夹头

网友:
楼主或是那位热心的网友能上个图来说明一下,让我们没er刀杆的人学习下,以后可能使用er刀杆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然光看这个文字,到时er导杆到手,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的。

网友E:
ER螺母内偏心卡圈是既要勾住ER弹簧筒的沟槽的同时方便筒夹塞进去与取出来,这是一个不得以但有挺人性化的设计,算是一个费劲的构思,但是带来很多好处,可以不用给每个筒夹单独配螺母了,另外就是拧下螺母时可以通过这个偏心卡圈传递力,把7:24的筒夹在锥孔里拉出来,以前较老式的7:24筒夹楔紧力比较大,不容易跟出来呢。所以他们在筒夹大头那段加了一条槽就是配合偏心卡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R螺母内偏心卡圈是既要勾住ER弹簧筒的沟槽的同时方便筒夹塞进去与取出来,这是一个不得以但有挺人性化的设计,算是一个费劲的构思,但是带来很多好处,可以不用给每个筒夹单独配螺母了,另外就是拧下螺母时可以通过 ...

网友:
ER11有两种螺母所以卡盘也有2种,一种是A型的有个槽一种是B型的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楼上:是为了能够拔出er夹头

谢谢你说出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