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装老苦的F35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11):
晕死到家了,昨天全部测试正常,今天测试也正常,底部封条上胶封好后通电,晕居然不正常了!!!
使用三角翼混控功能,现在是升降正常,副翼是反的,晕死!
帮忙分析下,谢谢!
补充下,舵机反向后全部都不正常了,怪事·

网友:
你试试副翼和升降的反舵,如果还是不行,就把插副翼和升降的舵机线在接收机上交换,然后再试试副翼和升降的正反舵(一共四种选择)。所以一共有八种,总应该行的

楼主:
图上一样的连接和安装!

楼主:
并后的2条线分别接到接收机的,1,2通道上,3通道接电调,没封底封条前测试还是正常的,封好后通电就出问题,现在和图上是相反的,向左打舵,机上左舵向下;向右打舵,机上右舵向下。

楼主:
 现在晕的是,之前好好的正常,怎么突然就错了,对了,封前拔下过一个连接插头,就一个,是测试下接的紧不紧,马上就插回去了。不可能出错啊。
谢谢2楼的兄弟!

网友:
LZ可以先拿空舵机做实验。。。再上机接就很清晰啦。。。

网友:
反着装正常正过来肯定不正常

网友:
先把1通道和2通道反向,这时副翼应该正确,升降就反了,下来在把1、2通道换插,就应该对了。

楼主:
谢谢,已经在老苦的帮助下,完美解决。谢谢大家和老苦!

网友:
哈哈,等试飞视频

网友(2012-11-05):
晕了 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