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600N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模友借我一台600N玩,没有定速仪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油机,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没有定速仪,我在控里的油门曲线最高能设到100%吗?会不会把引擎给弄坏了?谢谢大家!!
我的控式DSX7-J

网友A:
只要油门舵机行程设置正确,油门曲线最高设置到100%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不能像电直一样设置为100-90-100(不要奇怪,真的有模友设置成这样的3D油门曲线),一般正常3D模式设置是100-60-100,呵呵

还有一个误区俺觉得也很奇怪,有很多模友认为没有定速就坚决不能飞3D,其实没有定速飞3D一样很爽,而且发动机偶尔有一些超转或者掉速飞起来更带劲,如果真的怕超转相对来说限速模式(区别与定速模式)的飞行更安全更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油门舵机行程设置正确,油门曲线最高设置到100%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不能像电直一样设置为100-90-100(不要奇怪,真的有模友设置成这样的3D油门曲线),一般正常3D模式设置是100-60-100,呵呵

还有一个误 ...

千千说言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油门舵机行程设置正确,油门曲线最高设置到100%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不能像电直一样设置为100-90-100(不要奇怪,真的有模友设置成这样的3D油门曲线),一般正常3D模式设置是100-60-100,呵呵

还有一个误 ...

感谢千红的细致讲解,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所谓油门舵机行程设置正确,是不是指油门舵机的行程就用控上面的默认值,没有进行过修改即可?

网友:
油机的油门舵机中点、行程,包括怠速、高速和熄火点都是有讲究的,设置正确就包含了机械安装和遥控器设置,恐怕在这里一句两句话也讲不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以下铁汉的RC Mania杂志第9期66页至69页,图文并茂详细讲解了油机油门舵机的安装和调试重点,当然如果铁汉大大愿意共享这篇文章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很重要的知识就更好了 :loveliness:

网友:
呵呵,定速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