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白求解答,两种轴承选哪个好?

楼主(2011-08-12):
这两天受论坛上的大佬们的毒害,也想自己做个无动力主轴。C12的刀杆总觉得太细,C16的又配不上轴承,觉得还是C20合适。绝对比原来8毫米电机轴上套刀杆稳当。

不过又碰到一个问题,内径20的角接触轴承可选的大致有20*47和20*52两种。52的显得厚实粗壮,但细一想也许47的滚珠小,能多几粒,接触点多更有利。后来又听说小一点的高转速下的适应性比大的好,如果真是这样,对雕刻机当然是值得考虑的。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哎,不知道该选哪个了。这些问题对行内人可能是基本常识,可对俺们这些从不碰机械的白菜来讲非常头疼。还请大虾们不要笑话,不吝赐教。本白菜这里先谢了。

网友:
我来占沙发的

网友A:
帮顶顶,也有同样的疑问。
另外,楼主的轴承座准备用什么工艺制作?
普通数控车床镗孔,椭圆度在2丝的样子。
楼主会研磨内圆吗?

网友:
俺用的是20*47P5级 NSK 主要是考虑外径也别太粗了。。。
内圆线切割咋样 然后镶个内套,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轴承座想先用LM35滑块的壳子,内径是52毫米。不过还是想知道47、52的性能区别。如果47的好,将来让人磨个座子。

其实2丝的椭圆度应该也能接受吧?,轴承使劲往里一捅,立马撑圆了。 ,当然也可能是轴承变椭圆了。

网友B:
52承載能力高些,47的極限轉速高些,在家庭DIY用途的情況下47足夠了。

网友:
我用外径4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顶,也有同样的疑问。
另外,楼主的轴承座准备用什么工艺制作?
普通数控车床镗孔,椭圆度在2丝的样子。
楼主会研磨内圆吗?

连2丝椭圆度都保证不了那还能叫车床吗?

网友:
我用的是国产HRB  7004AC,内径20,外径42.

网友:
这个不懂,不敢瞎说。顶!

网友C:
我前天买了一根 C16--ER16M--150 L 的延长杆,延长杆需要车到 15 mm 才能配到轴承,
配 4,6,8,10.四种筒夹,多购一个螺母,在本地买了三个 6002 / NSK 轴承 15 元一个,
一个 20 MM 的直线轴承箱体 18 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买了一根 C16--ER16M--150 L 的延长杆,延长杆需要车到 15 mm 才能配到轴承,
配 4,6,8,10.四种筒夹,多购一个螺母,在本地买了三个 6002 / NSK 轴承 15 元一个,
一个 20 MM 的直线轴承箱体 18 元。

6202-16-2SR深沟球  626903角接触 内孔都是16的    你车外园的话 同轴度和圆跳动不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6202-16-2SR深沟球  626903角接触 内孔都是16的    你车外园的话 同轴度和圆跳动不好保证

是吗,我去找找本地有没有,谢谢。

网友:
用204的就ok了 要是想消回差的话 用7002角接触轴承 配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天买了一根 C16--ER16M--150 L 的延长杆,延长杆需要车到 15 mm 才能配到轴承
配 4,6,8,10.四种筒夹,多购一个螺母,在本地买了三个 6002 / NSK 轴承 15 元一个,
一个 20 MM 的直线轴承箱体 18 元。

内径16是非标的轴承,前两天在淘宝上翻的眼晕也没找到。后来在坛子里得人指教,内径16的不是标准件。晕,原来还以为会很平常呢。所以只好选C20,不过C20也太粗壮了些。

至于‘车延长杆’,这念头可是从来没有过啊,俺只会用标准件拼,顶多刻个槽。把一根延长杆从上到下车完估计也报废了,那些加工店的人向来不用心,而且收费也够再买两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承載能力高些,47的極限轉速高些,在家庭DIY用途的情況下47足夠了。

这两个的极限转速能差多少?52的能上1万转么?比如HRB的P5,噪音大不大,轻载条件下能扛多少时间。我是想用1:3、1:4的的同步轮,这样配3000转的电机就够了,比较好买。

网友:
47的就够用 P4噪音更低些  转速更高     我买的延长杆是 C20--ER16M--150 L  用的HRBP5的DB角接触和深沟球 想买P4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