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Center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1-08-12):
问了好几天X650V的参数也没人回复,昨儿在DDW帮助下才了解到Center已经改变了参数设置方式。软件里能看到参数,但是profile文件夹下的参数名字比较随机啊,①不知道以后参数是怎么分发的?②固件版本从哪里看到?昨儿升级了fc1.32和ahrs1.21,但是不知道哪里看到版本,还有丢帧统计也没有了么?③“遥控”选项卡里的aux是如何对应遥控器通道的?遥控通道前面,貌似都是有1-12序号的啊?还是说这个不对应任何通道④启动类型的直推模式和摇杆模式,Fanfan说是K类似的油门锁。那如何解锁呢?⑤“飞行控制”中的参数是灵敏度吧?为何我点了读取后,值没有变化⑥“相机云台”中,我希望可以飞行中俯仰始终保持水平向前,input 和output应该怎么接?

没有说明书啊,疑问多多。X650V待飞已久…

网友:
1。不详
2。左键点击xaircraft模块那个图片就会有相应的版本信息
3。那些1234....序号就是对应xaircraft飞控的十二个通道,可对应插入接收机.
(天6遥控器,序号5模式:连接收机5通道,两段开关,就是只有[姿态]和[回航]。我是接到6通道,旋钮开关,这样就可以出现[正常][姿态][回航],剩下的5通道留个[高度锁定],我是这样接的,别人就不清楚了)
4-6。没办回答,因为我也没飞,装好了四五天了,种种原因吧。。。。

网友:
1, 官方参数不用分发,联网后XC会自动从XA官网上获取(估计),新版XC软件增加参数导入导出,用户自定义参数可通过导入导出分享
2. 见沙发
3. 通道顺序被锁死,用户不能自行分配(据说是为了降低客服的难度 )
4. 油门通道最低,RUDD最左和最右各保持1秒为启动和停止
5. 点读取,是从飞控中读取已保存的姿态参数,连接飞控时已从飞控中读取过,所以不变
6. 只保持水平的话,input不用接,俯仰舵机接output 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看来T6A比6EX好啊!早知道就把T6A改飞梦了~多个旋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信息有用。通道调整只需自己改接线顺序即可,无所谓了。
云台的设置有空了再试下。
姿态控制里面的参数,在双击X650V参数的时候能看到,不是全部50,所以才觉得是不是没读取出来~这个起什么作用,还待慢慢尝试了。以后参数还是得自己多调一调,不过每次都要连电脑还是有点麻烦

楼主:
刚发现

如果没有三段开关的话,只能在回航和常规模式间切换。也就是没有悬停模式了!!擦!这个太严重鸟!!继续待飞

楼主:
目前解决办法

5通道接carefree,GPS拆下来暂时不用了。
默认悬停模式。
希望XA改进软件,没有三段开关遥控的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
啊?还有没有三段开关的控啊?

我到觉得这个设计挺好,省了一个通道

网友:
 我用JR DSX7控,接收收机上AUX1通道不知道对应控上的哪个键,英文说明书又半懂不懂,把舵机都插上一个一个开关拨动,AUX1通道就是没反应,群里问了没个解决方案,这样不就是无端少了一个通道。。。。

网友:
没有3段开关还飞啥650V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