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手1:16的T34

楼主(2011-08-12):
想入一台,不知整体效果怎样?有要出的吗

网友:
是拼装的吧?

楼主:
全新的400块左右,遥控版的,想找台拆了改装,所以收二手的划算点。

网友:
 这个没有出的吧!毕竟那个做得还不错!!负重轮挂胶的!比列也不错!是我都不会出的!

网友:
我正在研究号手T34的改装,手头有台雪糕版的,波箱是最蛋疼的部分,呵呵。

这车细节和涂装都不错,就是车体空间小,而且底盘塑料很薄,极易变形

楼主:
波箱的驱动轴同轴的齿轮可以换成钢齿轮的吗,驱动轴是多少毫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t34没必要改钢齿,反宜输出与输出齿易打滑,改改便好,轴好像4mm的,二个280电机速度也不错,我改过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2291&highlight=%2Bkenken

楼主:
看来还是先在破小三上做下试验再说。能用再买t34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先在破小三上做下试验再说。能用再买t34

你的小三是个悲剧的试验体啊……

网友:
我改了一台 我感觉原装波箱还行 于是保留   只是轮边减速齿轮和主动轴连接不够可靠 需要加工一下 齿轮本身不用换

楼主:
还是先在3号上实验双离合分离传动的可行性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