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KV值,与悬停时间关系!?求解答

楼主(2011-08-12):
各位达人,俺用的非耐套装的45A电调和那个3500KV的
电机
,悬停4-6分钟!觉得时间有点短,是那个电机有问题还是两个都不靠谱呢?
电池
用的GE POWER 25C 2200MAH

网友A:
差不多拉,想要时间再长可以调低油门曲线,低到不点头能锁尾巴,但是电机负荷太大,打舵掉转,飞机不稳!

网友B:
可以把电机齿换T数少的,例如原来13T的换12T的,螺距调高一点,调好后可以增加1-2分钟,但这样调会感觉飞机没力,悬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