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螺丝胶轴承胶颜色

楼主(2011-08-12):
请问蓝绿色的那瓶可以当轴承胶么?哪种强度高?

网友:
我记忆中的,红色是低强度,蓝色的是中强度的!

网友:
一般10元两瓶的螺丝胶就是这样

网友:
无名设的不碳化润滑膏,好像不是螺丝胶。没有确定,不敢用

日本无名社 高温不碳化金属抗磨膏 金属专业轴承润滑油(固体)
容量:10克。
商品介绍:H.T.Paste金属专业轴承润滑油(固体)
特别超强抗磨技术,耐高温850度、高附着力,防水性极佳。

颜色不同高温指数不同,蓝色是850度的

网友:
飞越红色的是螺丝胶,蓝色的写着crease的是润滑脂,我的pro里面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两瓶螺丝胶的配置

网友A:
没用过帮顶,我的螺丝胶和轴承胶都是单独购买的。目前用的卡夫特K-0222低强度(紫色)感觉很不错。固化后,还没遇到螺丝被震出的现象,拆卸时也不用加热,很好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顶,我的螺丝胶和轴承胶都是单独购买的。目前用的卡夫特K-0222低强度(紫色)感觉很不错。固化后,还没遇到螺丝被震出的现象,拆卸时也不用加热,很好拧出来。

我也去看看!

网友:
不过就是在淘宝上买螺丝胶要等死人,我都是等了块1个礼拜才运到。  我2M的螺丝上胶后,有1.5的刀头很容易拧下来,有加了弹簧垫圈的感觉。  自从我的尾中联上胶后搞了我一个下午才拆下来,还损失了尾轴,热风抢调到480度。还拧坏了我HUDY 1.5螺丝刀一把。 损失110大洋啊。事后把以前的垃圾螺丝胶全扔了。在网上够买了正规的螺丝胶,高、低、轴承胶都买了一瓶。
感觉比航模店里买的眼药水瓶子装的那种好用多了。也不贵10块钱一瓶。50毫升,航模店卖得都黑,10块钱两瓶(螺丝胶和轴承胶)没牌子,不说,每瓶不到5毫升。

网友:
还有就是很多五金店老板会拿中强度的螺丝胶个你说这是低强度的。如果是在五金店购买一定要看到瓶子上写明低强度。中强度和低强度的综合参数相差很大。特别是用在M2螺丝上,中强度怕也会有拧不下来的情况。

网友:
亚拓的螺丝胶低强度的也是紫色。貌似螺丝胶规定是以颜色来区分的。红色是高强度,蓝色的是中强度。紫色的是低强度。轴承胶是绿色的(高渗透的)。不过很多只为了把东西卖出去的老板都会把蓝色的螺丝胶说成是低强度的,当你看到瓶子上只写了中强度的字样后,他又会解释这是中低强度的。    模型店的就更不说了,纯没牌子的山寨货。都不知道是买的什么牌子的螺丝胶自己灌装的。

网友:
居然又见无名社,这个和祸害了一堆顶级车用发动机的那个无名社是不是一家啊,都是自称日本牌子,实际是广东产的。 。玩车应该都记得

网友(2012-01-29):
回复 网友A:

  一直没找到 高强度 螺丝胶  用在什么地方!    没找到需要永久紧固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