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12):
我刚刚上手一个阵风战斗机,安装时遇到麻烦,舵机需要3个:副翼2个(三角翼混控)、方向舵1个(前轮转向与方向舵共用),主要是副翼(三角翼混控)我从来没有搞过,请有知道的大侠麻烦教一教,谢谢了!

网友:
新手就这个?

网友:
LZ可是有大半年的飞行经练了,飞混合翼可能还是第一次!  我也观望等待

楼主:
我已经飞了翼龙,大滑翔,T45,3d好几种机型了,这种混控的第一次装!搞不明白

网友:
呵呵,看来LZ是老手遇到了新问题了

网友:
玩过飞翼,不过就是装了个并连线,然后遥控打到混空上就完了。。。。。。。。。。

网友:
标题

两个驼机接到1和2通,控上设置三角翼混控就可以了,如果有反向调控上的正反开关,其实控的说明书很详细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我来试试看!

网友:
叫老徐做个并联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要求助你噢!

网友:
阵风老汪哈装好了,什么时候上个首飞视频啊

网友:
并联好像解决不了混控问题吧~~

这个世界上有种传说中的东西叫说明书

我前天也是才搞明白这个混控问题,根据说明书调整混控开关

控不用,调整也不一样吧~~不能很明白的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