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雕越深呀,救命呀

楼主(2011-08-12):
越雕越深呀,救命呀,1605的丝杆,57电机,试雕个壁虎,结果发现1000多行后Z轴深了很多,估计都有3MM左右,什么问题呢?高手帮帮忙呀

楼主:
我检查了电机的联轴器没有松,丝杆也没有松,驱动是用整合板的

网友:
Z轴重量太大?z轴步进电机电流不够?

网友:
机器越雕越深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Z轴出现故障,最常见的原因就是Z轴驱动块失灵,这时我们可以简单测试一下。将X轴和Z轴的驱动器调换一下位置,然后开机试一下,如果Z轴问题解决就说明是驱动块出现故障了。还可能是Z轴电机联轴器松动引起的,这就需要用扳手紧固一下。 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问题,控制系统遭到木马程序破坏,电脑联网的用户难免会受到木马程序的干扰,控制系统被破坏以后就有可能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像木工雕刻机越刻越深或者是越刻越浅,机器乱刻等等。遇到这种问题要及时重装一下雕刻软件。

网友:
雕刻机z轴失控
1:控制卡松动或故障。
2:静电干扰。
3:z轴马达线故障
4:文件路径有误
5:变频器干扰
6:电脑系统有问题或有病毒
7:操作失误
雕刻深浅不一
1:雕刻材料放置不平
2:步近电机故障
3:驱动器故障或电流细分与软件设置不一致
4;z轴马达线故障
5:主轴电机故障
6:变频器干扰或数据设置有误
7:静电干扰
8:电脑病毒或系统问题
9. 控制卡松动或故障

楼主:
哦?

应该不是刀路的问题的,很简单就是运行2000行后回原点后发现Z轴不在原来的位置,下了很多

网友:
不懂.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估计三和一驱动板的问题,我的Z轴并不是很重用手很轻松的拧动,

网友A:
想了一下,驱动器故障或电流细分与软件设置不一致
的可能性最大,请再检查一下软件设置

网友:
要我说就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一下,驱动器故障或电流细分与软件设置不一致
的可能性最大,请再检查一下软件设置

那该如何设置?

网友:
甭研究设置了,很可能是驱动版坏了,我这里也出现这个问题,同样的机器,同一个电脑,同一个软件,用一个便宜的三轴驱动板,就会出现z轴越雕刻越深,全部换成雷赛的驱动,屁事也没了。

网友B:
你用什么驱动板?如果是usb的也许我能帮上你

网友:
会不会是主轴电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驱动板?如果是usb的也许我能帮上你

是3合一的驱动板

网友C:
就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干扰!!!!!!!!!!!

哦?有什么办法处理?

网友D:
是不是Z轴的静止锁定电流太小?
或许我说的名词不对,步进电机在不懂得时候,需要一定的电流来锁住,如果锁定电流过小,锁定力矩不够,就会被拉跑,Z轴是否会被自身重量拉下去?
不是对也不对?

网友:
我曾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你看下我的处理办法你是否适用
z轴在雕刻中不停往下掉,不开主轴空走也掉。。越调越深。。看到坛子里有各位前辈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帖子,但最后好像都没有解决的办法。。
昨晚弄到3点多,基本锁定了问题大概在电机力小锁不住,我首先把主轴关掉,xy拔掉只留z轴发现仍然下落,用x轴驱动换下z轴驱动还是下落,把z轴平放仍然下落,把z轴线接到x轴上还是下落(x轴平放的,准确说应该是位移),这样就排除了驱动等的问题,通过多次测试发现有的代码掉的多有的代码掉的少,而掉的多的代码有个特征就是z轴有重复多次的运动,并且锁定时是不动的,只有在运动时才会下落,我估计可能是z轴电机锁不住,,准备今天把步进电机拆下试试,如果这样正常的话看来就是电机的问题了。只能换57试试了。。但换成57的话还要换掉联轴器,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有没有加长的42或者大力矩的42电机?
最新进展,已经完美解决z轴乱窜的问题,罪魁祸首是软件,由于买时不懂,我的这块板子只能用1.1版本的usb cnc,想升级试试却一直找不到方法,卖我东西的卖家似忙的厉害,爱理不理的。。。于是又在淘宝上找了一个卖类似板子的卖家,说我这种板子他知道,但得给他70块钱才告诉我怎么样升级(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不知道怎么弄)。。我c。。。忽然想起大海那也有这种板子,联系了下大海很爽快的告诉了我怎么弄,并且免费给我注册了软件,免费给了我汉化包。。我。。啥也不说了,内牛满面啊。。。连接雕刻机试机,完美解决z轴越调越深或越雕越浅的问题。。再次鄙视下淘宝上的某无良卖家,建议大家都不去他那买。。另外再次求收雕刻机主轴,谁有闲置的不太贵的可以pm我,我这电机昨天试机时可能是速度调的有些快还是咋的,崴了,现在转起来刀头摆动能有1mm...

网友:
扭矩不够,换步进电机3A以上,或者滚珠丝杆换成螺距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Z轴的静止锁定电流太小?
或许我说的名词不对,步进电机在不懂得时候,需要一定的电流来锁住,如果锁定电流过小,锁定力矩不够,就会被拉跑,Z轴是否会被自身重量拉下去?
不是对也不对?

哦,打开电源后用手是无法拧转Z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干扰!!!!!!!!!!!

哦?我不开主轴空跑都会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也试过把3合一的驱动板放在电源的外面,结果都一样的

网友E:
换驱动板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驱动板就能解决问题了.

哦?要换驱动板?刚才买的又要换?那里有那么多的米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丝杆回差问题吧!

网友:
甭研究设置了,很可能是驱动版坏了,我这里也出现这个问题,同样的机器,同一个电脑,同一个软件,用一个便宜的三轴驱动板,就会出现z轴越雕刻越深,全部换成雷赛的驱动,屁事也没了。

地板说的我认为很对
我的也是这两天Z轴越雕越深,一直纠结中。刚才有时间又试了下。。。。
实验过程:把百分表打在Z轴上(刚买了个二手三丰的数显百分表),写了个2w多行的代码,就是随便写的,控制Z轴的上下,在-0.7~~-0.9之间,开试,能明显看出z轴越来越深,最后归零时基本上多2MM。
把z轴的连线接到X轴上,重复上面的过程,就OK了
不知道楼主也这样做了测试没有

哎,又得掏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