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档 高精度GPS到货了

楼主(2011-08-12):
我的中档 高精度GPS到货了  :)
估计要3周才能上飞机。
接收器类型: L1, C/A码,具有相位滤除功能
通道: 12通道,并行跟踪(跟踪SBAS 时,10通道)
SBAS 跟踪: 2通道,并行跟踪
更新速率: 最高20 Hz
水平精度: <0.02 m 95% 置信度 (RTK 1,2.3)
<0.28 m 95%置信度(L-Dif™1,2.3)
<0.6 m 95% 置信 度 (DGPS1)
< 2.5 m 95% 置信 度
(自主 定位,无SA1)
冷启动: 60秒(无星历文件及时钟信息)
暖启动1: 45秒(有星历文件及时钟信息)
暖启动2: 35秒(有星历文件及时钟信息)
热启动: 20秒(有星历文件及时钟信息)
<自上次固定,2小时)
重新捕获: < 1 秒
最高速度: 1607 kph (999 mph)
最大高度: 18,288 m (60,000 ft)

环境
操作温度: -30°C至 +70°C (-25°F 至
+165°F)
存储温度: -40°C至 +85°C (-40°F 至 +185°F)
湿度: 95 %无冷凝
冲击与振动: EP 455

尺寸: 71.1 L x 40.6 W x 12.0 H mm
(2.8 L x 1.6 W x 0.5 H in)
重量: <20 g (<0.75 oz)
状态指示(LED): 电源,GPS锁定,差分锁定

网友:
什么接口 ?

网友:
请问能在XA的机子上吗?  期待您的试用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终于见到好东西了。我们也已将差分GPS使用在多轴飞行器上了,效果非常好。
但NOVATEL的板卡有个缺点,本板干扰GPS天线,如果屏蔽不好,几乎定不了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NOVATEL的 OEMStar ? 还是双频的?

我这个不是NOVATEL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NOVATEL的单频差分就够,双频的只用在无人机上,四轴的玩不起。
Hemishpere的干扰比Novatel还要严重

网友B:
rtk gps 需要基准站吧 这个怎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k gps 需要基准站吧 这个怎么搞呢?

所以买了2个,一个给另一个提供信号

不过单个工作时它的精度也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精度GPS都是要做好EMI 的。

Novatel OEMStar 功耗小点,但精度我没测试过,所以还是用原来用过的。

网友:
我看到的rtk gps天线都是巨大 圆形的 能放在4轴上吗?  还是可以用小点的天线?

网友:
看到一本天书的感觉

我要学习跟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线巨大是外面罩子,另他要做到天线相位中心和天线物理中心一致(误差mm级)。
还要标定天线高的(也就是天线相位中心高)。
有空给你拍个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飞机上用用亚米足够了所以对天线相位中心的问题也就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就要三四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使用不需要自己差分,可以收卫星广域差分信号。
东南沿海城市 都可以收到日本的卫星。

精度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使用不需要自己差分,可以收卫星广域差分信号。
东南沿海城市 都可以收到日本的卫星。

精度也很好。

RTCM信号国内好像没有 有也是不公开的吧?  如果能接收到日本的 RTCM信号也没用啊 使用有范围的 一般就几十到几百公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得看到好东西的,期望早日看见差分在4轴上的应用。

因为无人机竞技大赛,我们采购了很多套NOVATEL的差分GPS,在4轴上调了一下,不过还没有来得及飞,但是觉得这东西应该很有应用价值,精度确实大大提高了,如果算法做得好的话,理论上厂家拍定点悬停宣传视频时不用拉远距离了。

想象一下,几十克的OEM板,几十克的XTEND电台,飞控可以编程将差分修正链路和测控链路融合在一个数传上,重量都很轻,只是看天线的重量了,要综合重量和精度的考虑,整个系统完全可以到达实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星际广域差分信号是不加密的,收日本的没啥问题。
还有更高精度的星际是收费的。
如 StarFire
http://www.navcomtech.com/StarFire/

yhhxf:
NOVATEL 的你们选啥型号了?不过固定翼可能要解出rtk也比较麻烦。
我原来的试验 L1的rtk稳定性还是稍微差点,失锁后重新固定需要不少时间。

网友B:
网上找到了东京大学两个学生搞出来的diy rtk gps 精度1cm ,使用了一个ublox 4t芯片 和日本的免费RTCM网络解算 ,還有一个600mhz的linux系统芯片做解算 .如果用数传连接iphone解算 做出来不包天线成本也就1000rmb左右 但rtcm信号在这里不知怎么接收 或者怎么自己做基准站呢?

楼主:
ublox 4t 精度还是有差距  良好环境解算可以。
所以我还是搞好点的 :)

网友D:
测量型的RTK用的是单向数传电台,基准站发射数据,流动站接收数据。通过电台将串口数据,发射频率在业余无线电的400M上。
有懂电子的算下,能否将数据调制成PPM信号,直接用接收机解调,不知道带宽够不。
流动站端的解算,是用的基于WINCE\MOBILE的软件进行的

网友E:
不错啊,支持一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