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部分安装图,送给对此机感兴趣的朋友(重新编辑图片)

楼主(2011-08-12):
购入雷虎X50有段时间了,没来得及整,现空了就发点装机的图片给大伙参考。
声明本人不是商家,只是站在一个模型爱好者的角度装X50,有不对的希望大家指正
装这个机子的感觉是精度没话说,设计也很合理,金属件也漂亮。
但是我只想说自己觉得不爽的地方。主轴的限位,要是和亚拓系列的机子一样就好了,3个轴承,安装也方便。有的部件能出厂装好就好了,比如说尾轴滑套和八爪臂,尾撑杆,装那些有点受罪。
暂时想到这些,重量轻了,效果怎样飞了再下结论。
废话不多说,上图。怎么原来用插入图片我可以显示但其他人看不到呢。
发的顺丰,运费好像是50,还算合理。

包装内部,白色,诱人

拆包最担心的是头罩,千万别压坏了啊,事实证明可能是我运气好,卖家说雷虎头罩质量好,所以他裸包发 好吧,我信他说的

漂亮啊,忍不住多照了几张。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楼主:
机身的安装

来尾管固定座,红色的皮带压轮,醒目。
雷虎的塑料件没有话说
这是尾管固定座的所有东西。集成了Elevator舵机的安装架,不错的设计。

组合到一起。

侧板,看起来单薄,只有1.6mm,不过是纯碳纤的,强度不错,也轻吧,个人觉得要是2.0的就好了

侧板及机身上的东西,东西不多,所以说轻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没用的都没有。强度还不敢下结论,估计只得炸过以后才敢说

侧板,雕刻得很工整,又加上本人懒,所以没有打磨

把油箱和增压管的保护胶套装上,嗯,不错,很省力,没有多余的。

下面到了离合器及启动轴的安装,这是需要用到的东西,拆包吧,剪刀必不可少,不然只有牙齿了

装好了,哎,都没啥子挑战性,估计很多朋友都一样不会使用说明书吧,反正是一个孔一个棒,大家都懂,错了也装不上。
塑料的也镂空?雷虎看来对自己的塑料信心十足啊,不过启动轴的力量不大,使用也少,镂空减重也行,到底好不好,这个只有以后才能下结论了。

机身的加强条,很亮的说,有了这个东西整个机子都变亮了 就是不知道飞了之后还亮不亮啊,看来以后擦机身是个技术加体力的活了。

机身,哈哈,装上试试。

油门舵机安装架,上面的是机子的编号,和外包装上的一样,看来没有被忽悠。。。。。。。。

机身装上附件,额,好像我没按照说明书?不好啊。

合体了,合体了,终于像点样子了,精度没话说,螺丝都是可以不用螺丝刀,直接手都拧进去,看来病老虎脑壳还没糊涂

底板,还是1.6的碳纤,看来空了得画出底板的CAD图以便应急了,希望不用到吧。脚架的安装架到很结实,安装也方便,这个赞一个。

发动机安装架,看起来好苗条,材料感觉是7075吧,不知道够不够用,只有用了才知道,呵呵,看来雷虎X50的轻就来自这些地方。

再来一张,不过亮倒是多亮。

装上机身,不忙飞的,所以没装发动机,也没上螺丝胶,做做样子吧

风扇罩什么时候装的?怎么没印象了
找出脚架,嗯,装上,好看些了,脚架给人一种厚实和强壮的感觉,这种结构的脚架要炸过之后才有发言权,我就不多说了。

脚架铝管,和一些附件。铝管的阳极化颜色不错,主要是看多了黑色,突然看到很新颖的说。

脚架的缓冲圈,白色变成绿色了,额,好吧我承认,我用的旧的,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loveliness:
装这个有点紧的说,虽然我们都喜欢紧的,但是有点过了。没办法,沾水,轻松多了,当然用润滑油也行噢,道理都一样,大家都懂的

装上去,很,站起来了,威武的说。

油箱,出厂就是这个样子,重锤都装好了。不放心的可以打开检查下。

装入机身,紧啊,抹上油,费了很大劲装上去了,紧也好啊,不会震动移位。但我那小手就可怜了,算了,休息下吧。

楼主:
尾部的安装

雷虎X50配套的是金属的尾桨夹,哎,一直以来用的是风神的塑料尾桨夹,用V2的中联,单边2颗滚珠轴承和一个平面轴承,就是推力轴承啦,无虚位。所以暂时考虑用旧的塑料桨夹,物尽其用才好啊。

尾桨的推力轴承,我一般都是这样找里外,偏得厉害的是靠近轴的那边
当然记得加上润滑油噢。

这些是尾巴需要的配件。

尾推,雷虎啊,这个滑套和八爪壁不能出厂装好吗?可怜的我没有扳手,又不敢用钳子,只有用游标卡尺 跟我一样命苦的朋友也可以试试这个办法。

装好了,呵呵,还行,没变形,也没划痕。

装好变矩的拉杆(暂且说成是拉杆吧)用的是固定销链接,八爪臂的孔稍小,用力才能穿过,也起到了固定的作用。效果出奇的好,顺,无虚位,就是不知道会不会飞行途中掉出,还有耐用不,虽然不贵,变成易损件了就不好了

尾轴及尾皮带轮的安装,大红色, 固定方式同样是插销,还设计了一个M3的钉紧螺丝,来固定插销,不要忘了装噢,还有螺丝胶。不过我觉得这个固定方式还是不如狗的方便和合理。

尾巴装好了,真的没什么技术,都是装上就好,大家都能装,我也不啰嗦。不过值得说的是雷虎的螺丝全是  宝岛YFS芳生的12.9螺丝,包括半圆头的也是,这点不错,跟人一种可靠的感觉。

楼主:
旋翼头及电子设备的安装

Elevator的升降摇臂安装,还是插销加钉紧螺丝的安装方式。

装上机身,都没难度,一边是螺丝固定,一边是M3*8的钉紧螺丝。

大齿盘及大齿盘中心座,很亮

单向轴承,用手机拍的,不清楚,相机没内存卡 采用的是两铜套,一单向轴承的结构,要是换成两轴承一单向就Perfect了。单向轴承牌子不知道,听很耐用的说。但是记得加入润滑油噢。

反面。

这样穿皮带真方便,本来雷虎X50就是22mm的尾管,对皮带好点。皮带是哪里产的不知道。

尾舵机拉杆,改成了碳纤的拉杆,估计要比钢丝的稳定点吧,不易变形,震动影响不大。

拉杆后半段。

旋翼头开始了。
先是稳定摇臂,歪脖子和滑块,塑料的,很不错,本来力量不大,用塑料还轻。
歪脖子和摇臂的固定和尾推的固定方式一样,插销,不存在公差,没轴承,不知耐用否。

倾斜盘,十字盘,本来支持140°的,可惜没套件,遗憾。球头似乎都上了胶的,拆不下。

中联以及跷跷板,都简单,相信大家装得比我熟,只是和其他的是相反的,这点注意下就OK。

装上SF摇臂,球头都得自己装的,记得上胶。

底部。
装机的手都差不多,是不好看

大桨夹,感觉很厚实。
怎么就只有一种横轴胶圈啊。

推力轴承,封装得不错,好保鲜啊。

横轴,比亚拓600的短一点,颜色像是热处理过的。

旋翼头上部分基本装好了。

副翼,雷虎的东西颜色就是丰富,上有雷虎LOGO,安装简单,不多说。

把倾斜盘和装好的旋翼头装上主轴,装上拉杆,因为这个机子的拉杆是一体化的,好装,所以也没多照,只是注意方向就行了,因为X50的十字盘运动和其他的相反,其实也可以装来一样,只是要换个滑块。

后面是电子设备的安装了,很简单,不多说,一边装一边照相好累,还是第一次这样,以前装的都是蒙头昏干
功勋的780,虽然有点旧了,却是我的陀螺中出勤最多的。

舵机的走线只是一个参考。

本着节约材料的原则,只使用4根扎带。

绑带估计大家都见过的,所以说雷虎的商业运作不如其他就在这里,小的附件少了点。明显可以借此挣钱的,放弃了。不过这就是我喜欢雷虎的一点。

带上头罩,颜色估计3D都不会看不清了吧。

再来张,有点像鲨鱼,但是是大头的。

网友:
一张图都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网页说正在下 载图片,但下了半天图片还没显示,挂了

楼主:
怎么回事呢,我能看到图片呢。

网友:
一张图都看不到。 图片建议上传POCO。 可以外链,速度很快。

网友:
看到图了。很强大。。

网友:
漂亮,照片也拍得好

网友:
 不错,X50确实漂亮,准备入手轴传版本

网友:
我的X50头罩不给力。 现在表面全部起泡开始脱皮了·

网友:
实在太喜欢雷虎啦!

网友:
我觉得X50确实是比老款进步太多了。比如皮带锁紧的那个尾管环,还有皮带轮的锁紧螺丝啥的。不过缺点也继承了一些,比如说十字盘向上运动反而螺距减少,还有就是尾舵机杆的结构,感觉精度不好啊。而且我用701锁尾抖尾,换尾舵机架就不抖了~当然也可能是我调得不好或者干扰啥的

网友A:
我的x50飞的时候脚架有点抖,问下什么原因引起的x50机器轻了但该用金属的地方用的塑料,我炸2次塑料桨夹螺丝蹦了,干脆换了金属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50飞的时候脚架有点抖,问下什么原因引起的x50机器轻了但该用金属的地方用的塑料,我炸2次塑料桨夹螺丝蹦了,干脆换了金属桨夹。

如果脚架抖可以试试桨配平, 塑料桨夹螺丝炸了一般都要换的,如果是金属桨夹同样要注意噢
我比较喜欢塑料

网友:
塑料桨夹的螺丝滑丝了,球头螺丝锁不进桨夹,只能更换金属桨夹

网友:
1.头罩的漆防腐不好,已经都开始脱落了。
2.看似粗壮的脚架,降落稍微重点都会断裂,已经更换7.8副了
3.原配的大桨质量较差,表面有较多细小微孔,我的一次熄火降落重了点,桨根部断裂。
4.图片中放陀螺的位置如果放置GY701会干扰,造成间歇性快速自旋,放置其他如GY520就不会干扰。
5.主轴限位安装麻烦。
但是X50飞起来真的相当舒服!觉对好飞的鸡。

网友(2012-04-20):
居然用风神配件

网友:
  灰常漂亮!雷老虎的机机就是爽!等咱有米了也搞一架来飞飞!

网友:
陀螺可以搞个好点的了。而且看到花科尔,50机很少见这个控了。。

网友(2013-04-26):
油箱应该在合并侧板的时候装上, 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