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飞山坡,对于遥控器的选择问题,望大家赐教

楼主(2011-08-12):
潜水了一段时间,想入手asw15作为第一架飞机,对于
遥控器
的选择没有头脑。
飞
滑翔机
到底需要几通道遥控器呢?
是先入手国产控以后在升级好呢?还是买一个jr 或者 futaba那种好一些的控好?

网友A:
飞AWS15普通的四通道也可,但如果以后飞好一点的滑翔机有滑翔机模式设置的控才行,还是买个中、高级的控好一些,楼上两位的建议都行

网友B:
至少8通道(副翼x2、襟翼x2、升降舵、方向舵、电源、bbcall、电量显示器。后两者可任选),一次到位其实比较实在,以后不停的升级算下来更贵,而且要不停的学习各种功能,老设备卖二手货又不甘心。futaba 10c 、JR 9xII都是不错的设备。看你周边模友哪种多,好选择,以后面对面得交流也不成问题。

网友C:
福他吧10C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知道该如何选择遥控器了。

网友D:
如果重来没飞过的话,还是先从有电固飞起。看你自己对飞行的爱好有多深?如果只是觉得帅的话,几百块和上万的控都可以考虑。如果是想认真学飞,选大厂的控就没错啦。 10C和 DSX9作为入门可能有点贵,但是以后基本不用升级。飞一般固定翼选一个普通的6通控也够用了。买控之前最好多试试不同控的手感,看看说明书,多请教老鸟。光看外形是不够的。

网友E:
Nothing, But 10C !!!
上10C吧,

网友F:
顶8楼,如果重来没飞过的话,还是先从有电固飞起。看你自己对飞行的爱好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