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这个,游戏中的垂直起降

楼主(2011-08-12):
百度传送门http://baike.baidu.com/view/1932591.htm

外形不错,一直琢磨着怎么做出来,终于整理出点头绪
垂直起降可以用Y3混控,方向舵用矢量喷口的左右来控制
平飞可以三轴增稳,但是涵道倾转之后要在软件上把功能改过来,不然就乱了
也可以只增稳俯仰轴,对飞翼布局多少还是有好处的,起码飞控不会闲着浪费掉
重心以平飞时的为准
三涵道,费电是肯定的,可以先用螺旋桨试试

网友:
图片壮烈了。。。。。。。。。

网友:
有图.不错,但是Y3可没有设计三个舵机同时工作的状态.
为了这个机型,飞控是要完全重编的

楼主:
三发从水平到垂直的转换是同步的,我想可以用一个大舵机接空余通道控制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前边2个函道不会只是用来辅助垂直起降的吧

网友:
我也正在做类似的垂直起降,平飞模式和垂直起降模式通过遥控预设操纵,初步设计已完成,正在制作机身,机翼还要一段时间,共用大小舵机10个,还有平衡仪,效果怎么样要等做出来啦,理论上是可行的,就是平衡控制精度要下些力气。

楼主:
前面两个还是有用的,不仅是悬停的时候

设想,平飞的时候保留俯仰混控,那么拉杆时前面两个涵道的转速就会提高,也就是靠升降舵调节喷流分布

这样就会主动增加机翼上的气流速度,使飞机抬头,反之同理,更灵活,短距起飞模式下,起飞距离也有望缩短

而且整体倾转不止是两个档位,是用旋钮开关比例控制,可以实现短距起降,大迎角悬停

现在的问题是原地转换不好办,悬停得好好的,突然转到水平位置,飞机会往下掉,再拉杆飞起来
要是能原地平飞就好了
如果推重比在1.5以上,就可以靠比例转动发动机+同步推油门,在保持纵向分量足以抵消重力的同时,产生前进推力,加速到一定程度再彻底转到水平位置

楼主:
我设想的是5个
副翼混控两个
矢量喷口两个
整体倾转一个

网友: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现在做的原理是这样的:前面两个动力(螺旋桨或涵道)分别用两个舵机控制旋转,通过控制它们同时向前、向后可以实现前进后退;通过控制它们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可以实水平旋转;用自定义混控都可以实现;前提是要有平衡仪保持平衡。
      这两个舵机在两个飞行模式中(起降模式和平飞模式)作不同设置,每个模式分别设置偏置,我用12fg已经全部设好验证过。我的简单验证机就是因为存在侥幸心理幻想手动控制平衡,结果失衡时根本来不及精确打回所需的反舵量,目前我采用无刷电机自己改制变距桨来控制平衡(从平衡仪接出),前面两个是主动力,后面用小电机,总共三套变距桨系统。
平衡仪试过一下,尾电机可以保持平衡,轻微晃动,现在做好的尾变距大大提高了控制精度,估计应该会更稳。

网友:
功能类似于V22这种

网友:
貌似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