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A的大大,X650V8 丢帧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1-08-12):
三号位电机时常出现掉转数,影响 Aileron 的稳定;有时旋停十几秒后机体自行向左旋转:换装新电调新电机,重新载入装置调整飞控也仔细校准电机垂直于机身平面的角度后还是偶然发生以上状况。请问有没有可能是飞控有问题,连接飞控后显示的丢帧次数91跟这些情况有关吗?

网友:
 说明你的高频头和接收不够好

楼主:
高频头和接收?   对不起,我不是很了解,请进一步说明。多谢啦

楼主:
哈,让各位见笑了,北京雷神解答了,丢帧指的是遥控讯号的丢失,跟飞控无关。多谢沙发和雷神童先生的解答。附带一提的是如果有人跟我一样用JR DSX9 2.4G 和 RD921接收飞X650,要注意碳纤维机体和天线的距离,以免“  丢帧”。

网友:
嗯,这个信息有价值,一般很容易被忽视的。建议加到顶置的飞前检查帖中。给碳纤机架模友一个提醒。

网友A:
如果不加班~ 我说如果~

周末就能装650V了~

看看6008HS丢不丢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加班~ 我说如果~

周末就能装650V了~

看看6008HS丢不丢帧~

期待一起到奥体空拍去

网友B:
丢帧的意思是说,遥控器给飞控的信号有间歇性的不规则跳动。

丢帧信息看用来辅助用户判断遥控器信号的好坏,或者连接线是否插接到位。

网友:
91次没少丢,用f的每次4个起落左右轻松丢了17+,看来我的还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帧的意思是说,遥控器给飞控的信号有间歇性的不规则跳动。

丢帧信息看用来辅助用户判断遥控器信号的好坏,或者连接线是否插接到位。

我同时买了 X450Pro 和 X650 V8,两台接的都是JR RD921的接收,当然也是同一台发射器(DSX9)。而X450Pro的丢帧纪录为0
所以推测应该不是遥控器和接收机的问题。至于你说到的连接线插接到位与否有没有反应的是飞控的问题或瑕疵?这么问是因为X450Pro一直很顺而V8
到目前为止没有省心过。悬停抽搐,自己向左旋转,不停的前后左右摇晃,今天又出现绝招,停桨。。。。严重怀疑丢帧反应的是机件的瑕疵!!

网友:
V8是个怪物,不好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