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用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11-08-12):
入手1米长的帆船一条,请大家建议下遥控器用FUTABA-2ER还是天地飞6啊?摇摆不定中。。。。。。。

网友:
我就一个天6A很早的版本,反正是够用了! 没事了还可以跑跑动力船

网友:
楼主什么船呀,我也刚入一条季风900,多交流,我用futaba 6EX的,还可以玩玩玩飞机

网友:
某种意义上说,船模用的遥控设备反而是长波波段的更好用,这是因为水面和空中不同,波长较长的信号衰减较慢,有效作用距离更远。所以从这个角度说,FM27-40MHz的设备更适合帆船使用。当然,参加比赛的话,大家都用2.4G,避免撞频。
至于其它,只要有两个比例通道,任何设备均可以用来操纵帆船模型,性价比方面,见仁见智了。顺便说一句,Futaba 2ER是AM设备,抗干扰性稍差一些。

网友:
我还打算用72M来跑船,手头还有不少PPM接收呢。

网友:
72M也可以的,水上跑100多米远看起来很远了,这个跟在天上飞不一样,天上飞出3、400米看起来还没什么感觉

网友:
天地飞6,2.4G的不错的,4个AA电池,设备很轻的,用上一天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上天6C 2.4吧,通道多點,避免以後升級麻煩

楼主:
谢谢各位啦 俺就上天地飞6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枪控也能用于帆船吗?通道如何分配、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枪控也能用于帆船吗?通道如何分配、设置

不好用,没有办法操作的

网友:
我用的是6EX FM35和6EX 2.4G。35的是PCM PPM两种接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要用不可也不是不可以,但你用过就知道有多别扭了。
枪控操帆船只有一种可能的分配:方向盘控舵,油门板机控帆。

网友(2016-08-22):
我用futaba t14sg

网友:
可以用的,就是豪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