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铸钢焊接方法

楼主(2011-08-12):
前两天买了一台有瑕疵的国外品牌铸钢台钳,但是台钳滑轨和钳口有裂痕,貌似被大力使用把滑轨和钳口连接处拔裂啦,但是本人对焊接一窍不通,希望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焊接一下,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普通电焊,和氩弧焊。谢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弄个角钢用螺丝拧吧,占个沙发,广告位招租

网友A:
能焊,但普通焊接不行,的找特种焊接。

网友B:
图片看不出那里裂了啊。看做工又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出那里裂了啊。看做工又是山寨货。

嗨,商家说是进口的就是进口的吧,这个无关紧要,我看着做工也像国产的玩意,也没准是越南或者伊拉克的呵呵,它这个滑轨的链接我感觉是,先固定好滑轨,然后再滑轨上直接浇筑钢水成型的。关于裂痕图片图片上面因该拍的很清楚吧,里外都有裂痕,我感觉形成的原因就是使大力夹紧物品,滑轨和卡头的链接力不够导致滑轨被拔出来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焊,但普通焊接不行,的找特种焊接。

请兄台明示,到底用哪种东西焊接?

网友:
生铁的  氩弧焊焊怒了     就用普通电焊机   不过要专用的生铁焊条   貌似很贵的哦     生铁焊条就要10+快一根    就拿到焊接加工店问问

网友:
图上没看到裂痕呀   要是真的裂了就买铸钢焊条焊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铸钢 总体比铸铁可焊性好多了。用普通电焊就可以焊,关键是焊接工艺和焊工的素质。开穿透坡口 用碱性焊条比如结506焊条是必须的。找资深焊工应该不难。

网友:
台钳这里裂了修是没多大意思的,

网友:
再买个得了

网友:
铸铁焊条 得找有经验的人焊接 而且 焊一小段 就用尖锤 不停敲击 一会  每焊一段都要这么敲 效果会很好

网友:
铸钢很好焊,用电焊就可。5016焊条生产产家不同焊接后的质量差别很大,我焊制砂的对辊,那也是铸钢的,找到一种品牌不会产生裂纹。

网友:
 边焊边敲是对的,不敲的话强度不行

网友C:
你先确定是什么材料的吧 要是你能确定是铸铁的话用Ni102焊条
你要是有直流电焊机的话就按我说的焊吧 肯定能行的
千万别预热焊件 用角磨机顺着裂纹磨 最好能磨的看不见裂纹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磨的深度是你电焊条的直径一样就行了
然后把工件放冷 用直流焊机 小电流 慢慢的焊 分段焊 焊接一根电焊条最少要停下来三次 每次停下来要快点用水冷下来 免得焊件变形 这个是个磨耐性的活 慢慢来吧
我补焊过发动机 那个真是一天都焊不了两个 人都快做疯了

网友:
铜钎焊可以,但焊了强度也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兄台明示,到底用哪种东西焊接?
不用我说了,我楼下的这几位大爷,都是专家,教授,给您说点我的意见吧,最好再买一个,尽管是洋货,但这东西要是使用在高速上的话有一定的危险,手工用行。还是扔到一边,等您水平达到这一级再对它教练教练。磨到无痕的做法费力,但这是最严谨的工作态度,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定是什么材料的吧 要是你能确定是铸铁的话用Ni102焊条
你要是有直流电焊机的话就按我说的焊吧 肯定能行的
千万别预热焊件 用角磨机顺着裂纹磨 最好能磨的看不见裂纹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磨的深度是你电焊条的直 ...
快点用水冷却????????

网友:
焊工不少 厉害! 以前只是知道铸铁一定要用铸铁焊条焊 焊的时候很容易裂 所以要预热 现在知道还要敲 而且还不能预热 这玩意还蛮讲究的 O(∩_∩)O学习了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

网友:
要预热 以前看人用黑焊条焊,没用后来还是掉了 受力掉的更快

网友D:
铸铁焊条比台钳贵,省省吧,要凑合就先打坡口氩弧焊接,氩弧焊丝上汽车修理厂找点废活塞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铸铁焊条比台钳贵,省省吧,要凑合就先打坡口氩弧焊接,氩弧焊丝上汽车修理厂找点废活塞环就可以了

兄弟好象对焊接比较熟悉.能详细讲下普通焊条加活塞环 焊铸铁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
普通焊条加活塞环也可以,那是没有氩弧焊的情况下才这样焊,化学成分不均匀要求焊接技术好,质量一般不稳定,就是铸铁焊条焊完也可能裂在焊缝的旁边断开,焊前要预热焊后要缓冷,要是板太厚还要卯板,看具体情况定工艺,总之铸铁的不好焊一般没有修复价值的就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