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1.4米塞斯纳FPV过吗

楼主(2011-08-12):
请教,请教!!!
已改成后三点 。
问题一: 看过人家视频,画面被桨干扰了,挺严重的。 如果把摄像头架高点话,会不会机身左右摇晃呢?
问题二:此机如果开襟翼的话降落和起飞效果明显吗?
配置:
朗宇2216 KV880
ZWT30A
1147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如何

网友B(2019-07-16):
塞斯纳是高升力翼型不需要开襟翼的

网友C:
感觉不行,我第一架固定翼就是1.4M塞斯纳,视距内飞起降还可以,远飞动力和载荷都不够,而且感觉阻力大,空间感差。通常我用4S5000mah的电池飞过30+分钟,但如果加上摄像头,图传,云台,433,飞控等,估计也就十来分钟,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布局,即使要选FPV,冲浪者都比塞斯纳要方便携带些。当然如果你要入门FPV,建议还是小胖,天行者,AR。小胖子便宜,空机搞活动购买才200+,速度快载荷大,合理布局配置,飞上40KM单程不是问题(目前我正在装该机),天行者是老爷机,飞的稳,速度慢,载荷大,1900的翼展不方便携带(我现在飞的就是这款,飞过35KM);AR机身很便宜,机动性灵活性便携性都不错,目前朋友飞的这款。自己可以根据需求考虑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