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场外场都能用的小烙铁.

楼主(2011-08-12):
自己用的小烙铁,以前做的原子笔的塑料柄,用了不知道多久现在断掉了.
今天没什么事就换了一个钓鱼竿的外壳,应该可以用很久了吧?
做完一搜论坛还没有多少帖子介绍场外烙铁.就发上来玩玩.估计用到的也不多.
=============================
这个就是用到的烙铁芯,二手白光.拔掉后面的帽子,露出俩针.注意这个有极性的.
这个芯是电压自动控温的,

这个是断掉的钓鱼竿,锯出一截合适的长度.

壁薄而结实,是碳纤还是玻纤不知道.

为了换芯方便,打磨了一颗"蛤蟆"常用的插头,可以拧开换头.

内孔和长度都有小打磨,套上去才合适.

这个图上能看到红圈内的两个小突,前后俩金属件拧紧以后正好卡住烙铁芯,动弹不得.

我这个金属插头是以前用过的,直接套上就可以了

现在准备一套电源插头.因为使用电流接近1.5A,以前用的2.5的规格,现在顺便换成3.5的.

插座后面焊个2S的平衡头.

平衡头的塑料给钻成圆孔.

互相焊起来.

这样就可以插接起来了.

平衡头的接线是自己压接的俩针,所以可以直接焊在插座上,长度要比合适.

组装起来看看效果.

大小合适.

最和要给烙铁加上电源指示灯.

这个简单,用一颗2K的小电阻,一颗3MM的LED,桥接在电源上就是了.

焊好以后试一下.

把竿立起来看看内部的平衡插头,,,,,现在应该叫插座了.下次换芯直接插上就是.

给竿身打个小孔,最后在次组装起来.

通电,冒烟烟了.救火呀~~~!

效果没得说.小锡瞬间化.大锡调电压.

电压12V,电流1.4A.

一般焊接线材只需要10V电压.12V不能长时间使用,会黑头.
但是焊接T头之类,还是要11V的样子.
如果要化巨大的焊锡,把电源反接,烙铁头就真成了烙铁了,烧到通红也不停..
最后出外场需要做个T插转接头...
整个成本差不多10 几元吧.

网友:
这个叫白光吧?

网友:
白菜白光  哥们混数码之家不?

网友:
还是我这个方便

网友:
估计混手电的,那个电源我也做了一个。应该給白光加上个控制板,手电变态超小级别的控制板很多的

楼主:
数码和手电都有听说,但是没敢去混.

网友:
楼主用的是t12的白光芯
额定是24v供电的。
外场用的电压一般到不了这么高,不能完全发挥特点。
可以选择用12v供电的t1.
就可以完全发挥特性了。
再加上一个模拟的温控板。改成恒温的,就更爽了。
我玩了好久了

楼主:
楼上说得很肯定我也不好反驳
不过24V的芯能在11V化锡焊T头,,,也不错了

网友:
6楼好东西,连电都省了,以前买过一套,后来带出去搞丢了

网友:
看照片的日期
楼主把好东西埋的很深呀

网友:
标题

直接上燃气烙铁

网友:
想简单直接接电瓶上。

网友A:
直接上T1买个白菜控制器就可以连续使用了,我刚买了5个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T1买个白菜控制器就可以连续使用了,我刚买了5个全新的 [/qu
控制器我有.贴里这个是用的可调电源实验的.家里用的是简易可调LM317,外场直接用的3S.
效果都很好.用不着什么专用控制,直流电压9---12V,电流能提供1.5A.就OK
外场因为电压高而不可调,温度更高,不过焊完就取插头了.

网友:
还是装个控制器吧!我的还入眼吧

网友:
我的白菜白光用报废的5S2200mah锂聚供电,带微型温控板,外场内场作业都超爽~

PS:白菜白光不用温控板实属浪费啊,温控板才十几块,24V左右供电,加温极快,又可以随意调温度,大件小件通吃~

网友B:
白菜白光最早是长汀无线电厂论坛的more大师设计的,由于设计合理、线路简洁、效果极好,很快就风靡电子爱好者界。原设计用PMOS做开关,后来3AG1大师、(广东一乐论坛?)的菜鸟不飞大师增加升压电路,以适应N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菜白光最早是长汀无线电厂论坛的more大师设计的,由于设计合理、线路简洁、效果极好,很快就风靡电子爱好者界。原设计用PMOS做开关,后来3AG1大师、(广东一乐论坛?)的菜鸟不飞大师增加升压电路,以适应NMOS管。

在下小混CT .
要说可调功率,我认为LM317是绝配.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小混CT .
要说可调功率,我认为LM317是绝配.性价比高.

LM317只是调压管,白菜白光温控板可是配合白光头专用的温控板。一个是手工调温,一个是自动恒温,根本没得比~

白光头本身集成温度传感功能,配合白菜白光板可以在焊接时充分发挥白光头的威力。例如在焊接时,温控板可以在白光头温度下降时立刻全功率加热,达到设定温度时又暂停加热,令烙铁头温度始终保持恒定,熔锡快但又不会因温度过高而令焊锡和焊件表面急剧氧化,令焊接更轻松更得心应手,用过它的人都无法再忍受普通烙铁的折磨了~

楼主:
用过它的人都无法再忍受普通烙铁的折磨了 身有体会

但我认为,你调温我调压,万变归终.如果你能省掉手动调节环节,那就让我佩服了.

用317一样是恒温的.我在烙铁头上并有LED.刚通电是全亮,几秒后开始慢速闪烁.焊接时会有常亮,,,,,,很明显,它在周而复始地加温.而不是说用317它就一直傻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白菜的电路和日本白光基本没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它的人都无法再忍受普通烙铁的折磨了 身有体会

但我认为,你调温我调压,万变归终.如果你能省掉手动调节环节,那就让我佩服了.

用317一样是恒温的.我在烙铁头上并有LED.刚通电是全亮,几秒后开始 ...

白光头只具有热敏功能,并没有温控能力,需另外加装温控板才行,但你的白光用普通恒压源居然就能实现自动恒温?
你这支不是白光,应是神光才对~

网友:
又或者,你的白光头内部发热丝已经断路了,发热丝在高温时会因膨胀而断开,低温冷缩时又重新合上~

网友:
用317调温应该是利用白光的电热丝发热时电阻变大电流小了来实现的,估计LM317会热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