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做好的雕刻机发现割出来的圆不圆呀

楼主(2011-08-12):
救命呀,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做好的雕刻机发现割出来的圆不圆呀,是个椭圆,但是用笔划的却是圆,很圆

网友:
步进电机失步了吧 椭圆短边的那个轴是不是阻力大 步进电机换大点的

网友A:
F值调小一点试试。

楼主:
我的电机是57的,应该很大力的,应该不会失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值调小一点试试。

F的值很第的呀,才30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丝杆回差大。

网友:
软件设置不对就是不圆的!

网友C:
用笔代主轴没事,说明设置没问题,X、Y角度也没问题。
一切削就出事,说明x、y有一个不能吃力。楼主切的什么东西,深度是多少,刀具有多粗,主轴功率和转速有多大?另外椭到什么程度?
    以前做过一台机器,拖板和丝杠的连接孔是手钻的,极不精密。实际是靠螺栓的压紧摩擦力来固定的,没拧紧的时候,就有轻载正常重载有回差的情况。不知楼主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
好象听说,你的电机没力,给刀太深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笔代主轴没事,说明设置没问题,X、Y角度也没问题。
一切削就出事,说明x、y有一个不能吃力。楼主切的什么东西,深度是多少,刀具有多粗,主轴功率和转速有多大?另外椭到什么程度?
    以前做过一台机器,拖板 ...

哦,我用的是4MM的单刃刀切割12MM的PVC,12MM一刀到底割的  ,主轴是E540电机,是E240的同类,功率象是要大点,52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用的是4MM的单刃刀切割12MM的PVC,12MM一刀到底割的  ,主轴是E540电机,是E240的同类,功率象是要大点,52V的电压,

 每次下到1MM F300就圆了

网友:
运行阻力太大,步进电机驱动力不够,按照楼上的办法试试吧!

一次下刀小点,阻力就小多了,然后适当提高F值来提高效率。

主轴转速太低也会造成运行阻力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笔代主轴没事,说明设置没问题,X、Y角度也没问题。
一切削就出事,说明x、y有一个不能吃力。楼主切的什么东西,深度是多少,刀具有多粗,主轴功率和转速有多大?另外椭到什么程度?
    以前做过一台机器,拖板 ...

 这个可能性很大,轻载正常,重载回差明显

网友:
雕刻机不能当铣床用
设置分层刀路,12层,每次雕走1MM就可以

网友C:
E540应该240的加长版吧,我用的也是(60伏)。感觉转速并不算高,劲也不算大。4mm刀一刀12mm也未免深了些,先改成1mm试试。吃刀深了,这个电机很容易发热,尤其是大刀。而小刀割的话,还是很凉快的,能长时间工作。

至少,3mm刀PVC1、2mm跑个F几百的速度,这个电机绝对没问题。F30那简直是在磨啊。
不过,先检查结构吧。

网友:
新手的通病,慢慢来,久了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12MM一刀切,好歹还出个椭圆,没断刀就不错了,所谓“雕”,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慢慢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E540应该240的加长版吧,我用的也是(60伏)。感觉转速并不算高,劲也不算大。4mm刀一刀12mm也未免深了些,先改成1mm试试。吃刀深了,这个电机很容易发热,尤其是大刀。而小刀割的话,还是很凉快的,能长时间工作。
...

现在发现个问题就是F600的时候就能画成个圆,4MM的刀下刀大概4MM深都能割成圆,速度慢的话就画不成圆,更不用说割了,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8细分16细分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笔代主轴没事,说明设置没问题,X、Y角度也没问题。
一切削就出事,说明x、y有一个不能吃力。楼主切的什么东西,深度是多少,刀具有多粗,主轴功率和转速有多大?另外椭到什么程度?
    以前做过一台机器,拖板 ...

3个轴我都用手用尽全力拉都没有发现有松动,就是说应该没有什么的回差的,或者是没有拧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回差大。

新的滚珠杆

网友:
兄弟,你太狠了吧!4mm刀,一刀下12mm,虽然是PVC,即便你的鸡鸡是全钢的这对机器也是很大的考验的,建议把电流调大一些,换把小点的刀吧!每次下切2mm,F值弄个500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顶起来

MACH3的内核频率设置了多少?,设定在25000H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H3的内核频率设置了多少?,设定在25000HZ试试。

MACH3的内核频率设定在65000HZ,         25000Hz的时候电机很抖动,一步一步的走的,不畅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