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到手鸟,请教充7S的接线

楼主(2011-08-12):
拿到PL8了。因为保修和邮购等乱七八糟的原因,我买了一台2手的的新机。因为要充7S的A123.请问Himalaya兄,是否可以把FMA的线焊到Hyperion的JST XH插座上?
焊的红线线序也是用S+1脚?
Hyperion的插座最大可以充7S,平衡线中间的口空了一个位,连线的时候也把FMA的口空出中间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牛勿

中山兄来了,蓬荜生辉啊。
应该当初就直接买pl8的。
现在又要把720出了损失一笔

网友B:
pl8和eos的平衡插头定义是反的,小心!
pl8红线是正,其他是付,晚上上图

网友C:
0720I 在家慢慢充  很安逸的哦
噪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8和eos的平衡插头定义是反的,小心!
pl8红线是正,其他是付,晚上上图

这个发现了。多谢提醒,等你的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20I 在家慢慢充  很安逸的哦
噪音很小

我的0720声音巨大。风扇呼呼的,拆开加油,过几天又吵的要死

网友:
如果下图中选项选择XH,可直接用最常见的JST XH插板,黑-红 9根线依次为:负,1s,2s,3s,4s,5s,6s,7s/正,空
如果选FMA接线方式,PL8的黑-红 9根线依次是:负,1s,2s,3s,4s,5s,6s,空,7s/正

楼主:
多谢楼上的,PL8用上了。平衡速度很快,充电也很快。
爽。

网友(2012-02-18):
现在的软件版本没有Node Wiring选择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