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 飞不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2):
前几天,电调断了一个焊点(就是连接
电机
白色的线)我焊回去后发现,飞不到2分钟就飞不动了。只能离地5~10cm的。测量
电池
电压还有4.0左右。怀疑是电调坏了。因为我在把电调线焊回去时把电调皮给扒了,可能不小心搞坏了什么。昨天换了新电调,今天装上后发现还是一样。飞2分钟就飞不起来。请问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似有点难办。。。电路不懂。楼下的继续。。。。。

网友B:
电调坏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可我已经换了新电调。不是用旧的那个。

网友C:
内容估计是机械故障。哪个部件有阻力,不灵活。

网友D:
楼上是专家

楼主:
可是开始飞的一两分钟是很正常的。

网友C:
满电时,力量大些。
停下来测量的是空载电压,电压显示高些。工作电流大,压降利害。
建议分别检查大齿间隙,主轴轴承,主轴旋头,尾传动系统有无阻力,不顺滑或者变形的地方。

网友E:
先推油(别飞起来),再立刻收油。看看大桨转动是否顺畅,是不是慢慢停下来的还是突然停下来的
如果不是机械阻力那就是电路部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