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尾桨架的虚伪

楼主(2011-08-12):
今天KDE的尾推升级件到了 郁闷没有说明书。有2个轴承不知道怎么用。后来收到说明书。搞明白了。丫的设计真不错,以前金属的尾推,尾桨架的虚位,一切变成0了。好与不好,明天试了就知道。期待。

楼主:
尾桨架 一个轴承 一个加长螺丝 一个螺丝垫片 就能让金属尾桨架 左右上下的虚位边成0 而且顺滑。为什么YT不这样设计,难道这个又是KDE败笔??

楼主:
3X8X4的轴承   M3X0.5X12的螺丝  1个 M3的垫片 能搞定这问题。

网友:
钩子你不留沙发嗦。

网友:
一样有虚位的,我的大概3-40个起落之后还是有的。
是大桨夹设计问题,太松了,加个轴承还是松。
我直接换的Quick UK 的全套尾巴

网友:
700尾桨夹是3轴承设计?

网友:
用单个推力轴承确实会产生虚位,可实际上这个虚位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唯一要注意的是固定推力轴承的螺丝质量一定要好,尾桨部分的平衡一定要好,仅此而已

铝和铜磨肯定要比铜和塑料磨损耗大,所以这个改装没有太大的价值,满足心理对克服那一点点虚位的虚荣而已,呵呵

楼主:
中间也是铜套`       虚位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  虚位大了 估计有影响。 JR 杨格的飞机尾推设计无虚位。为什么呢?

楼主:
这个尾桨架 如果虚伪没问题,大桨夹有虚位也没问题,大不鸟有调试不出来双桨

网友:
0虚位?太强了!

网友:
能感觉LZ对于700N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