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一个月内烧两次,我伤不起啊!有木有

楼主(2011-08-12):
我都是正常冲电,充电电流2A 不一会冒烟反厂维修维修好了,拿到充电 不到30分钟又烧了,我伤不起啊!大家说有木有

来回运费都搞贵了啊!大家说有木有啊!伤不起啊伤不起啊!

今天又邮寄厂里维修了! 我人品有问题了

网友:
 吓得我不敢入了

网友:
是否适用问题?

我两个A6 基本都是 5A以上充。。使用率很高。外场也充。家里面也充。不停的充。没事

网友:
我的A6 蛮好啊 3S 2A 6S 4A

楼主是不是电源 有问题 带不起  或者 供电不稳定 导致烧了

网友:
我的A6也没问题。。
LZ看下显示屏提示的输入电压。是否过低

网友:
谁用谁知道。。。连续烧。。问题不在充电器上。。。

网友A:
电源电压高于12.5v,大电流充电的话很容易烧毁,建议检查下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高于12.5v,大电流充电的话很容易烧毁,建议检查下电源电压

电压12.1V

网友:
跟输入电压无关系吧,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

网友:
国产货买的是运气

网友:
我三个a6,两个一直8a充电,一个一直5a充电,也没见烧过,要说烧过倒有一次是把平衡头被太阳晒化了

楼主:
看样子我真的是 人品不好啊!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电池是否有两组串在一起或并在一起的
UN A6要求接入的每一组电池之间不能有任何连接,否则必烧,这个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是质量的问题,而是串接的电池,平衡插头不可以同时接入A6的,会形成一个短路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电池是否有两组串在一起或并在一起的
UN A6要求接入的每一组电池之间不能有任何连接,否则必烧,这个不是设计的问题,也不是质量的问题,而是串接的电池,平衡插头不可以同时接入A6的,会形成一个短路回 ...

我一次是冲的两组电池!2200mah 就插在A6上两个接头啊

网友B:
这两个电池之间有无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电池之间有无连接呢?

没有连接啊!有也是 两个电池挨着的,但是没有线路直接的连接

网友(2012-01-06):
我的也烧了,在充超低电压3s锂电(每cell大概只有1.3v)的时候,插上a6我的电源就保护了,然后冒烟一股焦味。拆开发现mos管烧了,换了mos管另一组3s可以充电,但是再插回先前烧的那组3s位置就又烧了,再次拆开寻找mos管g极所连接的电路里发现1个标有T4字样的二级管开路,1个标有2F字样的三级管击穿短路,现在不知道这两个管子该用什么替换,手上没有贴片元件,晕啊!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C:
我一直5A冲了两年了,屁事没有

网友D:
一提到A6不好的贴子就这么多人顶,怎么这个区的其它贴子没这么多人呢?好奇怪呀…

网友E:
才用了一个多月了A6,但愿不要出问题啊

网友F:
我表示一直5A充没事发生

网友G:
我没买A6,买了一个BC168.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二级管是IN4148,2F 三级管是S8550,

网友I:
怎么回事啊 A6这几天好多出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