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所以弱弱的问一声。。。。

楼主(2011-08-12):
是不是2.4G的发射机与任意一款2.4G的接收机都能对上码?我的意思是把普通控该2.4G后,在随便买各2.4G的接收机都能使用。。。。。。先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A:
肯定不行

网友B:
不是,产家和产家之间的不通用,因为同样是2.4G,但协议不一样

网友C:
这个不行的…各家是各家的…

网友D:
我开始也这么想,现在知道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