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KT板为啥就不断??????

楼主(2011-08-12):
小弟很纳闷……好多老鸟用KT板做的鸡鸡把KT板弯过来弯过去 可就是不断!!!!我拿着KT板一掰就嘎砰脆了……我看见有人说要用刀划线 看了半天没看懂……怎么划线啊?????只是划一条线???还是像切舵面一样切个斜面出来???

网友A:
epp来的 直切 我用美工刀

网友B:
首先,如果要弯板的话,板最好是带膜的,不带膜的一折就断~~
其次,要划线,根据曲面决定划线的密度,弯曲大的地方,划线多,弯曲比较平滑的地方划线就少些~~
我一般是先用圆珠笔在板上画线,然后用小美工刀沿线划开2-3毫米(我用5毫米的板),再然后用圆珠笔(没油的)沿划好的线再次划一下,让线两侧的板向旁边挤压,给弯曲留出空间,最后用手给板沉着用力,弯曲板子即可,弯曲的过程可分多次进行,防止板子断裂。
实在担心断裂,可在划线的背面贴胶带,再弯曲~~

网友C:
标题
顶楼上!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E:
带膜的KT板有点像木头一样,是有纹路的,从某个方向上面弯,板很容易断开,但是转个90度方向弯,板子就不容易断了。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上面切一小块下来弯一弯试试。

网友F:
我这个贴中有介绍KT板弯折的方法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8763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

网友G:
一般小弧度的弯折KT板,比方说做北极星的机身、水鞋等,我都是用电吹风加热后,KT板会变软,在预先搞的模具上压弯,大面积的时候就压在门框上,吹一点弯一点,但一定要注意,这过程不可逆!!尽量不要太过了!

网友H:
弯度大的地方可以贴宽胶带,这样就不会把那薄薄的膜绷裂了。

网友I:
搭车问一下,
KT板机的机身貌似很软啊,怎么加强好呢??

网友J(2012-03-07):
你可以买质量好的kt板 就行了
你可以买质量好的kt板 就行了 ,弯的时候段不断的看 kt板表面的那层PS膜的厚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