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MUIFA mini(梅花)改无方向舵

楼主(2011-08-12):
MUIFA mini(梅花)改无方向舵
前两天装的时候没有开副翼    今天晚上打算改成无方向舵 的
晚上主要就是拆卸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下 载次数:0

网友:
先画个记号

下 载次数:0

网友:
瞄一下看看直不直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下刀

下 载次数:0

网友:
垂直割下去不要切断下面那层一摆就可以了直接当铰链

下 载次数:0

网友:
再在旁边切一条1.5mm缝

下 载次数:0

网友:
好了

下 载次数:0

网友:
留个影准备开拆

下 载次数:0

网友:
拆完电子设备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尾翼留影

下 载次数:0

网友:
水平最好拆

下 载次数:0

网友:
垂尾就比较爆了了呵呵

下 载次数:0

网友:
搞定尾翼

下 载次数:0

网友:
去掉连杆 就剩机头称重 30.4克(有点重啊)

下 载次数:0

网友:
顺便把主翼也给称一下 48克多 还可以接受

下 载次数:0

网友:
老版垂尾3克

下 载次数:0

网友:
晚上做的主翼呵呵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相机

楼主:
下午有时间搞了一下机翼
还有晚上做的尾翼
下 载次数:0

楼主:
机翼连杆安装
下 载次数:0

网友:
切2段2x1碳管 和4根大头针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将大头针弯曲 打磨表面提高粘接力

下 载次数:0

网友:
在碳管两头套上热缩管 防止受力开裂

下 载次数:0

网友:
接上舵机测试器 调到中立位置 现在一头碳管上低一点502 等粘住后再粘另一头

下 载次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