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老是向左转,能在控上微调那设置吗

楼主(2011-08-12):
KK是1.0的,无别的问题,就是老是向左转,今天第一次飞,不知怎么调,不能是不是和直机一样可以那微调那调一下?没试,想明天去试试,所以问问大家,还是在K控上调?谢了!

网友A:
可以在控上调微调来解决,这一般是由电机特性、机架误差造成的。

楼主:
下午去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