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t-rex 100 遥控距离超短,求救!!

楼主(2011-08-12):
我买个亚托100娱乐,发现遥控距离超过半米,就开始失控。有谁遇到这个现象?为什么呢,愁死我了

网友:
不会。我的都没出现这个问题。你看下是不是遥控器没电

网友:
估计是这个问题哈

楼主:
很奇怪,控上显示的是满电。机身上也没见到接受天线,正常吗?

网友:
怎么可能,半米?别人室外都没关系。

楼主:
那看起来,还是我的飞机有问题了。。。

网友:
九鹰260至少在15米内是没失控过!哈哈

楼主:
可能确实是飞机的问题,问问亚托在北京有售后或者维修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控上显示的是满电。机身上也没见到接受天线,正常吗?

机身上有天线的

网友:
天线飞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见小天线了,在电路板后面,一根灰色的3cm长线。但是就是不好使,愁死我了。这亚托在北京有维修或者售后的地儿没?

网友:
应该是对频没对好,重新对一下频呗
就是先上飞机电池后发射机再开机。
如果还是没办法,亚拓周六的北京健诊去参加一下

网友:
还是找售后好好沟通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听一下,亚托北京健诊在哪里呀?

网友:
俺的大概十几米。大概超过3层楼高度就失控了。也不是很远。
由于控上没有挂钩什么的,平时提控的时候都提着天线,现在天线晃来晃去的。
楼主可以把空拆开看看天线焊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