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进水 一个月后 特征故障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8-12):
买了个turbo jet 60A 电调~ 一次
FPV
失控飞到水里 泡了20分钟 出来弄干了 以后 发现 哑了~~ 没有自检声音 只听见
电机
吱吱吱吱的声音,加大油门 启动时候 电机哒哒哒的抖~ 最大油门 力量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而且转起来震动很大没有以前那种和谐的无刷电机特有的声音了~~~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这种特征病症是哪里的问题啊~~ 芯片什么的应该不容易坏把 换个mos管什么的 能救回电调就好了

网友A:
MOS穿了,驱动也许是好的

网友B:
电调缺相,通俗说就是电机3根线现在只有2根有电流了

楼主:
  楼上高手

网友B:
嘿嘿我也自己修过,比较麻烦的,成本也不低,不过关键在于自己修好之后的成就感!
拆开,里面有三排很整齐的MOS管(其实是方块形状),其中有一排要全部换掉,看上面的型号再到TB买,肯定有,难度在于买回来如何焊上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