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V4怪现象

楼主(2011-08-12):
晚上匆忙试飞了下,感觉还不错,手感贴近X450,没了X650那种很大的惯性。但是飞行中发现间歇出现突然逆时针转一点然后立马回位的现象,影响拍摄。
不知是何原因?是不是因为机臂固定不够牢固的原因?我安装了头罩的

网友:
是否安装了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匆忙试飞了下,感觉还不错,手感贴近X450,没了X650那种很大的惯性。但是飞行中发现间歇出现突然逆时针转一点然后立马回位的现象,影响拍摄。
不知是何原因?是不是因为机臂固定不够牢固的原因?我安装了头罩的

我的是机头突然逆时针转一点又顺时针转一点,后回位,就像摆钟一样左右左右这样。。。角度不是很大,间歇出现。
参数除了把自动平衡调到90之外,其它都没变....
感觉没有原来的650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罗盘,以前飞X650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5通道接的6,carefree飞行中没有开启

网友:
如果安装罗盘,建议重新校准以下。
你反馈的情况,很像罗盘没有校准好。

网友:
我的和他一样,间歇性抽筋

网友:
我的V8一开始也一样间歇性抽筋,今天更干脆,飞行中三号和七号电机轮流停转,整个飞场的飞友都目睹,我副翼向右几乎打到头了才安全降落回来。刚刚换了新的接收和卫星天线,重新插线,重新载入装置,设定遥控。。。能做的都做了,还是三号转七号就不转,七号转三号就不转,收掉油门后三号七号却暴冲狂转,还好当时我抓著高举过头测试而不是飞行。。。。XA的亲爱的如果看到这个回帖,可以留言说一下我该怎么办吗?真的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