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这样接电机还是不转,是接错了线?还是电机坏了?

楼主(2011-08-13):
昨天把电机的线接了下,它竟然没有反映。。。。。。
是线的顺序错了?电容小了?或者是别的原因?

  请朋友们给我仔细给我讲解讲解

楼主:
这样吗?

去掉启动开关?    线的顺序没有接错是吧?  只要去掉启动开关就成了吗?

网友:
还有三个端子是怎样接的

网友A:
先用万用表确定中线,也就是3跟线两两相测,阻值相对小的两次的公共线就是火线,如果这两次阻值相同,这可以直接正反转的,如果阻值不同,除了中线剩下的两根阻值小的一根接零线,这是主绕组。电容接在除了中线剩下的两根上,即使电容坏了,通电后应该有嗡嗡声,扭一下电机轴可以转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确定中线,也就是3跟线两两相测,阻值相对小的两次的公共线就是火线,如果这两次阻值相同,这可以直接正反转的,如果阻值不同,除了中线剩下的两根阻值小的一根接零线,这是主绕组。电容接在除了中线剩下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对,去掉那个启动开关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如果要正反转的话要装一个双联开关,也就是把火线接入端变成可动的,接到U2是一个方向,接到V2是另一个方向。如果不转可以先找个摇表先测测绝缘,如果没问题的话,通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确定中线,也就是3跟线两两相测,阻值相对小的两次的公共线就是火线,如果这两次阻值相同,这可以直接正反转的,如果阻值不同,除了中线剩下的两根阻值小的一根接零线,这是主绕组。电容接在除了中线剩下的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