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接收机上的卫星接收必须得连上么?

楼主(2011-08-13):
很麻烦啊......刚买了台XG8...先飞练习机用...另外那个5克的六通接收机哪里有售啊?

网友:
不连也可以的,但连了更可靠

网友:
不连可以

网友:
XG8如果是DSM2的话 山寨的一大把。。。

网友A:
XG8是DMSS的吧。哪来卫星?现在的DMSS都没卫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G8是DMSS的吧。哪来卫星?现在的DMSS都没卫星了吧
XG8跟XG7是同一个接收机的RG831B+RA01T

网友:
标题

那个小的不是卫星吧?是数据传回模块……

网友:
我比较恨这个卫星。。DMSJ 必须要带 。。。

网友:
xg8的卫星不连也可以用吧

网友(2011-10-26):
喜欢藤椅的头像

网友:
不加装距离近很多啊!

网友(2013-04-13):
一直装在直升机上面,貌似我的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