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桨转速问题

楼主(2011-08-13):
 各位大哥:
 请问,计算大桨转速时,
电池
电压是按照 12.6V 还是 11.1V 呀?
大桨转速 = 电压 ×
电机
KV × 齿比 × 效率
还有几个小问题:
1、碳纤桨的极限转速大概是多少?(例如亚拓325D)
2、玻纤桨的极限转速大概是多少?(例如TNS)
3、450 的极限转速决定于大桨的极限转速吗? 还是横轴螺丝的受力情况呀?

网友A:
12.6吧,但电压会降的!

网友B:
12比较合适

网友C:
关注了,这个问题有时候很重要的…

网友D:
电机有负载时电压会降 你随便取一个中间值粗略算下就行了````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

网友E:
带大浆时的负载会影响转速的,这个是理论公式算不准的,要准就买测速器

网友:
这个用原厂推荐配置就好

网友F:
新的325D 3500没问题
当然 要机体状态良好 没异常震动啥的
关于螺丝嘛 只要是没内伤 标准的就行

网友G:
公试算的都是理想状态.要想准的话还是用测速计准些.

网友:
一般都是靠感觉调油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