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JIVE 80 还是JIVE 120

楼主(2011-08-13):
航拍用的 是买JIVE 80 还是JIVE 120好
听说买JIVE 80 就够用了
求赐教

网友:
航拍肯定够了,悬停电流700一般只有20A左右

楼主:
谢谢 楼上兄弟

网友:
我咋没听过这玩意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ogo 专用电调 都没听过吗? 价格是凤凰电调的2倍! 但是80a的 都当凤凰160a的用!

网友:
JIVE,到底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o 专用电调 都没听过吗? 价格是凤凰电调的2倍! 但是80a的 都当凤凰160a的用!
JIVE80A的电调比凤凰160A的还贵600-700的样子

网友:
觉得120A吧,万一以后再进一台700还要3D呢?

网友:
80A+散热器 飞700E没问题。